[电源] 拆一个神火18650 26650充电器

楼主(2019-09-12):
同事充电器丢了,让我帮买一个,某宝上搜了下12块多包邮的就买了个,回来拆开一看,真简单, 电路板反面没有原件,正面就一个六脚芯片,还被打磨了,输入是USB 5v,使用上没啥问题吧

网友A:
像4056芯片的充电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4056芯片的充电板

我也觉得象。

网友:
我看到的怎么是八脚芯片,揉了几次眼睛都是

网友:
好像品牌有点值钱,12元的话跟220V输入差不多价格,只是把开关电源部分换成USB线加4056芯片。

网友:
还行吧,一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