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吸尘器P6 Snow怎样?做工质量如何?优缺点解析

楼主(2019-09-12):
看上这款吸尘器很久了。这款吸尘器非常美观小巧,易收纳,充电也很方便,质量很轻,很容易上手;包装非常严密,拆箱后安装起来很简单,不用看说明书就能安装好,卡扣的设计很精巧;使用时声音不大,即使是最大档的声音也能接受,地板吸头非常灵活,一共四个吸头,基本上什么都能吸了,家用足够了。美中不足的是地板吸头还是有点厚了,沙发和茶几下面进不去,也许是我家茶几沙发底太小了 ,即使这样也非常满意了。

美的吸尘器美的P6更多优缺点评价详情》》》

配置参数:
  • 商品名称:美的P6
  • 商品编号:100005698326
  • 商品毛重:6.56kg
  • 商品产地:中国大陆
  • 适用环境:地板,地毯,瓷砖,汽车
  • 产品特色:HEPA滤网,地毯式
  • 类型:无线吸尘器
  • 电机类型:普通电机
  • 吸尘器的真空度:16-20KPa
  • 吸头数量:4-5个
  • 功率:500W以下

家里的老式卧式吸尘器坏了,需要换一台新的吸尘器,正好前几天看到了这个新品,回来赶紧用了一下,整体还是相对不错的。
外观:白色+玫瑰金,颜值满分!吸头配件也是统一风格,简约时尚。
使用感受:主机部分很轻,一只手可以很轻松的握住,吸力也不错。先试了试吸床褥的刷头,吸出来许多细小的尘土。另外还用正常的吸头吸了吸地板,强劲模式非常给力,地板各个地方都吸得干干净净的,完美!
收纳:免打孔的支架能够放两个刷头,终于不用担心给墙壁打孔搞得家里乱七八糟了,很方便。

网友:
首先,包装精美,安装也方便。做工精致,拆卸也简单轻松,白色+玫瑰金的外观也给人一种小巧玲珑的感觉,很时尚。清扫灰尘的时候吸力也足够强劲,吸力模式有3种,不过我只用了标准模式,对我而言足够了。运行的时候声音不是很大,跟吹风机差不多,重量也比较合适,手感挺好。配的各种刷子挺多的,还没来得及用,反正扫地挺好用就行了。不错了,对美的很满意,做工很好,良心产品,支持美的!

2019-09-12 00:00:01

网友:
用了一段时间评论的,吸力很强,自己家有猫主子,这个吸尘器很适合,不占地方,很喜欢很多头可以换着用,解决各种问题,充电快,省时省力,也不会很重,自己可以独自操作,很简单,外形,颜色都很喜欢,美的品牌安全放心。

2019-09-12 00:00:01

网友:
吸尘器颜值很高,吸力很大,装修时产生的碎屑吸的很干净,省了不少力气,吸头很灵活,角落也可以吸的很干净,有4个不同的吸头可换,很方便,床缝里、沙发缝里面的碎屑也能吸,非常实用,运行时的声音可以接受,清理也不费劲,造型时尚,收纳也不占地方,相信美的大品牌的品质是客服态度很好,热情周到,好评!

2019-09-12 00:00:01

网友:
家中本来有一台带线的吸尘器,使用起来还得找插座,不是很方便,一直想买一台无线的,一直在京东买物品,这次也是一样,从选择到下单,很快完成,京东送货速度很多,第二天便到货了。包装完整,没有任何破损;产品配件齐全,质量不错,手感很好;试用产品很给力,地砖、墙角、缝隙、被单等都清洁地很干净,实在是比笤帚拖把好用许多,简单便捷易操作,省时省力;充电、归位都很方便,可以说基本不占空间;总之,产品质量不错,是一次很好的购物体验

2019-09-12 00:00:01

网友:
以前使用过戴森家的产品,感觉好用但是价格偏高。搬家想买一个性价比高的吸尘器,经过反复比较,选择了这款美的p5s。收货开箱,主机,配件码放整齐,一应俱全,而且是分上下两层,感觉很有好。电池是分离设计,便于更换。充满电大概用了4个小时左右。连上吸杆和吸头,开机使用。使用的感觉是,吸力很大,噪音控制理想,机身重量适中,吸头运转灵活,所到之处,灰尘碎屑没有漏网之鱼,非常满意。如果想用更少的钱买到类似戴森的体验,美的p5s是理想的选择!

2019-09-12 0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