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被人砸坏的飞利浦32寸液晶显示器327E8F

楼主(2019-09-12):
屏已经被砸弯了,外壳接口位2个螺丝,拆下来壳就松了,轻松开壳。内部很简单,一个电源板,一个主控板,一个逻辑板,一个指示灯板和一个5维按键板忘记拍了。

楼主:
屏和外壳已经破碎丢弃,里面的电路板留下了,有需要的坛友付邮免费送。

网友A:
送给我吧.....
谢谢了

网友:
120Hz的屏....  不知道主板是什么方案的, 如果是 mstar方案的 就能搞定去点其他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给我吧.....
谢谢了

可以私信电话地址,一般省内12元省外15元。

网友:
电路板AOC代工

网友B(2019-10-13):
请问屏幕型号有牌下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屏幕型号有牌下来么

第三张图就是

网友:
可以淘宝买对应型号面板。我dell p2419h前几天就自己换了个面板。现在的液晶屏真的太脆弱了

网友B:
那个好像只是模具的型号,搜不到面板的信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好像只是模具的型号,搜不到面板的信息呢

哦,但是屏幕后就这一个帖纸,因为屏碎了很多玻璃渣就没拆里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但是屏幕后就这一个帖纸,因为屏碎了很多玻璃渣就没拆里面了。

好吧,最近有考虑这款显示器,网上没啥信息,想知道是谁家的面板。屏边应该有屏幕型号,就是图1下面的黑色贴纸后面

网友:
家暴吧?我的东芝43寸的都没拆!

网友(2019-11-25):
你好,请问东西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