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明纬LRS-100-12工控电源,补齐电容做集中供电电源

楼主(2019-09-12):
折腾这电源的原因见上一个帖子传送门:N270双网口软路由半夜无事折腾我的软路由加个风扇结果越折腾事越大我勒...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214

这个电源是在咸鱼收破烂的时候卖家10块钱半卖半送我的,修软路由用了一个,这个本在角落里吃灰,没想到折腾软路由被拿出来继续发挥光和热了
电源外观实在是惨不忍睹,因为半卖半送卖家也没仔细包装直接一个塑料袋套着就来了,感谢圆通的抛物运输,直接把外壳给干变形了- -
型号标签12V 8.8A
开壳很简单,直接卸掉底部的小螺丝就能拿掉上盖了,另外上盖不是不锈钢的是铁的- -
变压器部分直接用3M玛拉胶带胶上了
夭寿了,管子穿衣服了

又一个穿小棉袄的管子
原来电源IC藏在了背面直接用贴片替代了,电源与外壳之间还用了环氧树脂绝缘板防潮防短路good
现在直接贴片了- - 型号为:MW03A这颗IC貌似是明纬自家的芯片?这是不是意味着判断真假明纬又多了一个特征?直接扒掉衣服看IC就行了
没有找到资料,但是有人说这芯片是安森美公司的但是哪一个型号就不知道了
主电容用的是红宝石的400V 150uf电解电容,阔能是,因为参数被704胶给挡住了,只看到了50uf和400V的字样,用电容表测容量147uf应该就是150uf的电容了
用了两颗817光耦做隔离
EMI电路部分中规中矩,能有的都有
输出电容用了四颗红宝石16V 1000uf+1颗35V100uf的电解电容 不开心旁边竟然有个电容的焊盘没有加上拆掉加上。

拆下来的35V 100uf电容

改完了看着舒服了,加了两颗16V2200uf的三洋电解电容,不知道这里出现的35V100uf电容是因为什么 - -
MOS管采用了一颗意法半导体的STF13NM60N ,耐压600V,最大电流11A,用在一个8.8A 电源上绰绰有余了
输出整流部分采用两颗意法半导体的肖特基二极管STPS20H100CT
参数如下:
电流参数:IF(RMS)=30A/IF(AV)=10A/IFSM=250A/IR=4.5μA
电压参数:URRM=100V/UF=0.71V
功  率:PARM=10800W

整流桥用的是台湾光宝KBJ408G
参数如下:
反向峰值电压(最大值)        :800V
平均整流电流IF:4A
正向压降VF:1V@2A
反向漏电流IR:5µA@800V

被套脚镣的瓷片电容..
从老古董航嘉电源上拆的散热风扇
完美安装
上电参测试 待机功率只有0.1W 只是功率因数不怎么美丽

无负载电压 12.39
上电子负载2.0A 负载显示电压 12.37V
测试实际输出电压12.39V
电参显示电流0.229A,功率28.2W 功率因数0.564...
直接把电流调到最大输出,表显电压12.2V
实际输出电压12.38V

电参显示 电流0.939A 实际功率124.5W 功率因数0.610
最大电流10A,调节到10.2A就会输出保护 - -
10A时的实际输出电压为12.37V
电参显示实际电流1.068A 实际功率141.6W 功率因数0.607

一会折腾路由光猫风扇集中供电

网友:
做工用料确实不错

网友A:
负载显示电压稍低,和线路损耗有关吧?
所以测到的电压相差不多,说明这电源还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显示电压稍低,和线路损耗有关吧?
所以测到的电压相差不多,说明这电源还不错啊。 ...

是的,用的是4平方的线缆,负载电压仅供参考 - -

网友B:
这个电源完全不用风扇的,满载也不用,设计的就是自然散热,环境温度70°下还有80的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完全不用风扇的,满载也不用,设计的就是自然散热,环境温度70°下还有80的输出功率 ...

 温度低点对电容寿命有所帮助,领完反正要通风加个风扇也不算事

网友C:
用8cm的风扇,转速降到一半应该就够用了~

网友D:
明纬LRS系列的电源还是比较稳定耐用的,新品的价格比一般的贵不少。

网友:
电源不错的样子,很好

网友:
不错不错,很好的电源了

网友:
很不错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纬LRS系列的电源还是比较稳定耐用的,新品的价格比一般的贵不少。

貌似LRS系列都是明伟自家的芯片,做工用料毋庸置疑,这个电源全新的要60+软妹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8cm的风扇,转速降到一半应该就够用了~

已经加温控了,温度到40启动散热

网友E:
还有一种比较贵的 是主动的

网友(2021-08-16):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种比较贵的 是主动的

什么系列的?

网友:
这牌子家伙比较多,这个应该事真货的

网友(2022-06-10):
最近有个项目也是用到明纬的,学习一下!

网友:
这另外一个光耦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2022-12-03):
大佬 背面芯片部分有一个丝印r13的电阻,我有一个电源那个电阻烧坏了,电阻上面丝印也烧的看不见了…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就是画箭头这里 丝印r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