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良心评测对比美的P6 Snow和p5s哪个好?有什么区别?体验说说

楼主(2019-09-12):
看上这款吸尘器很久了。这款吸尘器非常美观小巧,易收纳,充电也很方便,质量很轻,很容易上手;包装非常严密,拆箱后安装起来很简单,不用看说明书就能安装好,卡扣的设计很精巧;使用时声音不大,即使是最大档的声音也能接受,地板吸头非常灵活,一共四个吸头,基本上什么都能吸了,家用足够了。美中不足的是地板吸头还是有点厚了,沙发和茶几下面进不去,也许是我家茶几沙发底太小了 ,即使这样也非常满意了。

美的吸尘器美的P6更多优缺点评价详情》》》

配置参数:
  • 商品名称:美的P6
  • 商品编号:100005698326
  • 商品毛重:6.56kg
  • 商品产地:中国大陆
  • 适用环境:地板,地毯,瓷砖,汽车
  • 产品特色:HEPA滤网,地毯式
  • 类型:无线吸尘器
  • 电机类型:普通电机
  • 吸尘器的真空度:16-20KPa
  • 吸头数量:4-5个
  • 功率:500W以下

家里的老式卧式吸尘器坏了,需要换一台新的吸尘器,正好前几天看到了这个新品,回来赶紧用了一下,整体还是相对不错的。
外观:白色+玫瑰金,颜值满分!吸头配件也是统一风格,简约时尚。
使用感受:主机部分很轻,一只手可以很轻松的握住,吸力也不错。先试了试吸床褥的刷头,吸出来许多细小的尘土。另外还用正常的吸头吸了吸地板,强劲模式非常给力,地板各个地方都吸得干干净净的,完美!
收纳:免打孔的支架能够放两个刷头,终于不用担心给墙壁打孔搞得家里乱七八糟了,很方便。

网友:
首先,包装精美,安装也方便。做工精致,拆卸也简单轻松,白色+玫瑰金的外观也给人一种小巧玲珑的感觉,很时尚。清扫灰尘的时候吸力也足够强劲,吸力模式有3种,不过我只用了标准模式,对我而言足够了。运行的时候声音不是很大,跟吹风机差不多,重量也比较合适,手感挺好。配的各种刷子挺多的,还没来得及用,反正扫地挺好用就行了。不错了,对美的很满意,做工很好,良心产品,支持美的!

2019-09-12 00:00:01

网友:
一直为家里的灰尘,螨虫烦恼,这款吸尘器解决我的烦恼,很方便没有线,吸力足,噪音小。质量非常好,配的头也多,适合各种场合!

2019-09-12 00:00:01

网友:
里原来的那款接线吸尘器冒烟了 于是网上选购了这款高颜值无线的 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 吸力很强 无线使用也很便捷 声音也在可接受范围内!后期清洁除尘盒也蛮方便的!整体来讲满意的一次购物!

2019-09-12 00:00:01

网友:
用了,把家里上下打扫一遍,声音非常小,比普通吸尘器小多了,各种头换了一遍,拆装非常方便,地刷头还能旋转90度,方便极了。第一次充电时间长,锂电随用随充应该没问题的。某森没用过不敢妄评,但小家电还是要选中国货。经济实惠。淘汰了家里的吸尘器扫地机除螨仪

2019-09-12 00:00:01

楼主:
首先颜值很高,设计和配色都很喜欢?!
其次整体比较轻便,无线的摆脱了有线吸尘器的限制.
使用时声音不是很大,充电一次可以使用20分钟左右,可以满足一般家庭使用;另外配件拆卸非常简单方便,每个不同功能的刷头都可以一键拆卸换装,而且有立体支架可以装订在墙上,节约家里的占地空间,很满意的一次购物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