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机箱启动开关 开机线脚定义

楼主(2019-09-12):
红蓝:重启 (挨近的2条线)K1

黑白:电源 (挨近的2条线)K2

黄白:电源灯(挨近的黄绿白3条线,5V白+ 黄- 亮黄灯)[白+ 绿- 亮蓝灯]

红白:硬盘灯(挨近的2条线,红+ 白-)D3

共九根线

LED
上  黄- 黄灯
中  白+
下  绿- 蓝灯

针可以一根根抽出 自定义插接

此贴 自已留做记录 不做任何评论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都是共一个地非要分别单独接线。

楼主(2019-12-15):
翻下手机
补几张图

无损拆机位置

开机电路

我自己测量画的图

楼主:
补的图 没有了?

网友:
你应该把前置usb和音频线序也测出来  联想机箱改了4个了

网友A:
现在联想机箱的指示灯,电源和硬盘灯都是绿色的,真不懂规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联想机箱的指示灯,电源和硬盘灯都是绿色的,真不懂规矩

自己换个红的LED就行了!

网友B:
联想的基本上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基本上都通用

千言万语不及一张图

楼主:
联想机箱K1 开机开关  经常接触不良或坏死 导致很多小白 直接把主机当垃圾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