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奥马冰箱启动器

楼主(2019-09-12):
昨天一早起来准备早餐,一开冰箱冷冻室,怎么回事——东西都变软了?!冰箱坏了!!就是这台
粗略看了一下,显示板正常,各个按键功能都没问题,就是没听见压缩机启动!于是打售后电话,回复过保了,上门先收50,预计一两天内上门。这我可等不及,等一天冰箱里面二师兄们估计都gg思密达了!又网上搜维修电话,问了3个都说没空马上上门!只好网上搜索以求自救!
最常见的压缩机不启动的问题就是启动器坏了!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赶紧拆开冰箱后板
打开后,里面一片狼藉,全是老鼠搬运的宝贝(家住一楼,常进老鼠灭了一波又一波),下图是清理之后的图了,不然没清理前的图我怕大家看了会吐!

压缩机,附带的黑色盒子就是启动器的房间了,白色圆柱体是电容

拆下黑罩子露出启动器,白色那个

就这个,三个圆洞是插在压缩机上的,另一头插片是接电源线、电容、主板等,
一体化PTC启动器
为防止忘了接线,拍照留念

然后带着启动器出门去找一模一样的来替换,哪知道骑着电动车逛遍周边5、6个维修店,都说没这货,现在用的和这个不一样,连官方售后点都没有!不过有师傅说可以拿别的启动器改的,具体怎么改却秘而不宣!!
最后没办法了,在机电城拿了个ptc启动器,黑色的,只有4个脚,原装的是6个脚

回家拆开启动器,发现结构非常简单!关键部件就是中间的小圆片——ptc元件!有一面有损伤

然后就把新的ptc元件换到老启动器上去,新的比老的大多了,就像一元硬币和5毛硬币的差别!估计承受的功率更大,至于电阻是否匹配,我当时就没注意,直接换好装上试机成功,就懒得拆下来量啦!

原位插上启动器,完美运行!开机没一会,一摸冰箱侧面,久违的热度又回来了!这温度原来是觉得那么的讨厌,现在却觉得好似情人的热情!!哈哈!
收工!成本结算:4块钱!

ps:有大神知道ptc元件阻值不一样会出问题吗?

网友:
干的不错,至于ptc片差别只要机器正常就没太大问题,之前用电视机里的消磁电阻做直流电磁铁的启动/运行切换。

网友:
估计那个秘而不宣的就是你这个方法

网友:
我们这边的冰箱一坏掉都是整台扔换新的,不再维修!

网友A:
为什么会用一个正温度热敏电阻

网友:
阻值不一样,启动电流也不一样

网友:
好家伙。省钱了。

网友B:
好像没说清楚如何4改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用一个正温度热敏电阻

刚接通时这个电阻是冷的,电阻很小,电流很大。几秒钟后电流产生热量温度升高,电阻变得很大。这就相当于一个时间继电器,用来把冰箱电机的起动绕组短暂接通,起动后就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说清楚如何4改6

没有4改6,只取了新配件里面的一个ptc原件,直接替换掉老启动器里的原件!最后插上去的是改换芯片了的老配件

网友(2020-06-23):
我这台也是这个问题,我回去试试

网友(2021-11-28):
请教各位,启动器那几个铁片卡扣怎么拆,我试了一下,没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