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力诺瑞特太阳能控制器坏了

楼主(2019-09-12):
自家力诺瑞特太阳能壁挂热水器控制器,通电各个按钮开关功能都正常使用,背光灯也亮,就是显示屏各种状态不显示了,更换了显示驱动IC2也没起作用,不知道怎么维修了,难道显示屏坏了,请大师们指导一下,非常感谢!这个控制器只有厂家卖,150元一个,其它厂家同类产品控制器只卖几十元,很无奈。

网友A:
我来学习学习,我估计可能是那一根线不通了

网友B:
先用电源,几V电压小电流,扫一下屏幕脚看是否有亮起来,
然后看看,驱动IC与主控连接的几个脚上的小电容, 32.768也看看,

网友C:
先检查VDD和VLCD电压是正常,一般VDD不大于5V不会小于3V,VLCD应该大于3V。如果正常就要断电取下1621,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接1621的与MCU的连接的引脚(9,11,12脚)确认MCU正常。正常应该在0.7以下(二极管档和短路测试档在一起的应该在700以下)如果无穷大就是有断线,MCU脱焊或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VDD和VLCD电压是正常,一般VDD不大于5V不会小于3V,VLCD应该大于3V。如果正常就要断电取下1621,用万 ...

非常感谢指点,这个IC我已经换过,还是不行,估计MCU坏了,只是没有配件可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学习学习,我估计可能是那一根线不通了

谢谢你的关注啊,数码之家大家庭都非常热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电源,几V电压小电流,扫一下屏幕脚看是否有亮起来,
然后看看,驱动IC与主控连接的几个脚上的小电容 ...

我试一下看看,谢谢您的指点,数码之家高手如林1

网友D:
150一个,也不算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0一个,也不算贵

只能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指点,这个IC我已经换过,还是不行,估计MCU坏了,只是没有配件可买。 ...

按钮能正常用证明MCU应该是好的呢,亲再检查检查别的地方吧

网友(2019-10-31):
晶振换了吗?

网友(2020-03-01):
你好,哪里买的,一样的面板,我的直接整个面板不亮,按钮按了没动静

网友(2021-07-07):
我家也是这种,淘宝很贵的!壁挂太阳能夏天水温反而上不去,阳光照得太直了

网友(2023-11-10):
我家也是这种,淘宝很贵的!按键正常,就是显示蓝屏没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