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打黑了一个博世GBH2-26E电锤修好后能正常使用但出风口好大的热分

楼主(2019-09-12):
修好后开机立马就有好大的热风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还是出热风是正常的情况。
还有就是麻烦高手看看真货还是假货

网友:
机械部分没问题的话就看线圈有没有短路了,一般都是转子某相烧了。

网友A:
这是假博世 就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假博世 就这样的

怎么看真假

网友:
这是快10岁的机器了 以前博世商标是通体橡胶的 不是刷漆的

网友:
刚开始有一点点暖风就正常,,越用越热的

网友:
至少人家授权生产,也不算假,但比原装差一些比假冒强很多!

楼主:
用了几天钻大理石12个钻花几秒就进去了,钻红砖就钻豆腐一样。图片就不上了,反正值了就怕转子不经用。

网友(2024-02-16):
好家伙,这是上过战场啊

网友:
这些220伏的工具电机是串激电机的,效率较低,是50-55%,看这个机器是800瓦的,电机有将近400瓦的电能要变成热能散发出去,相当于一个400瓦电吹风机的功率了,感觉很热完全是正常的。

网友:
有热风用不住,看看碳刷火花,估计也不能正常

网友(2024-05-02):
电源线是几平方的,我搞了个东成 的不到六十 换了个轴承 跟碳刷  偶尔打个洞不用找人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