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谁会折这样的纸飞机

楼主(2019-09-12):
视频上面看见的,能不停的飞。

网友:
我会,我们还去小学培训过,没有一个学生能做出来并飞起来,叫做冲浪纸飞机

网友:
并不是飞机自己在飞,必须要下面有人推动空气才能让飞机不停飞,把下面的纸板拿开或侧面有气流飞机就会掉,所以最重要的是怎么推。

网友A:
这种飞机最重要的是纸,实际飞机形状不重要,重要的是纸,要用黄表纸,因为它轻且有韧性是木棉树加工的薄膜经过四氧化二氢浸泡,再过氢氧化钠浸泡才行,做好的飞机受到下面纸张光辐射对流传导的上升力时候就可以悬浮于空气中,且随着下面反射的角度变化而同步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飞机最重要的是纸,实际飞机形状不重要,重要的是纸,要用黄表纸,因为它轻且有韧性是木棉树加工的薄膜 ...

黄表纸 木棉树 四氧化二氢 氢氧化钠浸泡 纸张光辐射
哈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黄表纸 木棉树 四氧化二氢 氢氧化钠浸泡 纸张光辐射
哈哈哈哈

怎滴!有兴趣仿制一个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滴!有兴趣仿制一个试试呗!

不明觉厉啊

网友A:
原理很简单,就像夏天阳光照在柏油路上你看见一股热气,那就是上升的动力

网友:
有风猪都能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飞机最重要的是纸,实际飞机形状不重要,重要的是纸,要用黄表纸,因为它轻且有韧性是木棉树加工的薄膜 ...

烧钱时飞纸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很简单,就像夏天阳光照在柏油路上你看见一股热气,那就是上升的动力 ...

昂,这个飞机等有空了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C:
对 四氧化二氢 是啥很感兴趣

网友:
有个风扇在吹,人拿着斜坡产生升力

网友:
风速 ,纸张斜坡的距离 都要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 四氧化二氢 是啥很感兴趣

双氧水他哥,四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