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打理一台脏兮兮的诺基亚5230,当年的“街机”来着

楼主(2019-09-12):
了解我的都知道,我在收藏一些老手机,各种各样的都有,只要是老王以前喜欢的,买不起的
都要弄一个回来怀旧一下。

前段时间又收了一些二手的诺基亚,上一帖的3530是其中一部
今天来打理收的这部5230,当年的街机来着,这里的街机不是指街边、游戏厅里摆着的那种游戏机
而是指出现 的频率很高,几乎满街的人都在用这款手机一样,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爆款”、“网红款”
诺基亚出了很多这样的“街机”像5000、5200、5300、6300、7610.......今天的5230就是其中一款

这个手机我收回来的时候,并不觉得脏,直到我
透过缝隙看到了很多汗垢以后,瞬间呕.....
还是决定拆开清洗消毒一下吧,旧一点我能接受,
但我不喜欢我的收藏品里面出现这么一个脏兮兮的东西

成色其实一般,不过,好处是它是港版的,带wifi

电池的状态也还可以。准备拆机前先取下这里的四颗螺丝

拆下屏框。。。呕,真脏

触摸屏是扣上去的,直接翻上去
这个结构不像后来的机型是粘着在外壳上,缝隙很大,所以内屏上都是灰尘

取下按键,呕。。。这里我要说一下,这个手机上市的时间也比较久了
橡胶部件老化,所以二手机丢个按键、卡槽盖,拆机的时候按键掉下来都是正常的

网上翻开内屏

这里还有两颗螺丝

侧着把屏幕底板翻开,挑开按键排线和传感器排线

屏幕底板才能拿下来

再拆屏幕和触摸

拆下外中框.....呕

拆下主板

主板做工还是保持了诺基亚自己的风格
发热比较大的芯片,屏蔽罩上面都有孔

拿去超声波机那清洗了比较脏的外壳部件

拆的时候发现传感器的座子有点翘起来,顺便修一下

充电口那磨损也很严重,怕磨透金手指部分,顺便填一些锡

重新焊好的座子

胶失效了,清洗的时候按键也都掉了,还得粘回去

逐步装回去,最后擦干净屏幕、触摸屏部分

装上屏幕外框就大功告成了

电池没什么电了,充着电测试,基本上功能都正常使用。

左边是5800XM,正面是全黑高透屏幕,带前置摄像头,快捷操作触摸附近有XpressMusic的字样。边框也是全黑的,当时的价格好像接近2300了
右边是5230,正面是大灰屏,没有前置摄像头,边框类似深棕色,当时的价格700-1000左右,性价比很高,所以买的人非常多

右边边是5800XM,320万像素的摄像头,支持自动对焦带,两颗LED闪光灯,如果是原厂壳的话,上面是有IMD工艺的线条花纹
左边是5230,200万像素,不支持自动对焦,后盖深灰色。无图案
然后就是预制软件和硬件性能、赠送的配件上的差别了,总之,5800XM各项参数都要比5230好,但在当时性价比相对5230来说,并不是很高。
但又要好过于售价更加高昂的N97和N97MINI

网友A:
我怀念青春,收购了一个诺基亚7100s,有空也拆了发帖

网友B:
收藏一些旧手机其实都没有什么用,以前我也收了好些旧手机,有些还很经典,但后来发现,它们的电池让你很头痛,时间久了如果你不记得补充电的话都被饿死了。后来一些后机我不得不丢了。

网友C:
这手机当时很吃香吗?

网友D:
5230是200万定焦的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5230是200万定焦的摄像头

谢谢提醒,我改一下。直接复制上一段5800XM的内容去了,忘了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手机当时很吃香吗?

它不是吃不吃香的问题,它是真的,真的性价比特别高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藏一些旧手机其实都没有什么用,以前我也收了好些旧手机,有些还很经典,但后来发现,它们的电池让你很头 ...

我现在收藏了也有50多台手机了吧,比起另外几个收藏手机的坛友来说小巫见大巫了,我是买了一个手机架子,上面有型号和电池什么时候充过电的记录,有些不能拆电池的手机要2个月充一次,能拆电池的都拆下来,只要有心,管理这个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看題目隱約猜到是樓主:)

网友:
5800的缝隙大的一逼

网友:
还是我的X6好玩,电容屏小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改一下。直接复制上一段5800XM的内容去了,忘了改......

去掉镜头螺纹胶,尖嘴钳拧松镜头后会变成微距,拧回去变景物拍照,类似零几年网络摄像头的手动对焦镜头。

网友:
现在随便一台也比他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怀念青春,收购了一个诺基亚7100s,有空也拆了发帖

都是回忆啊。

网友E:
还是个水货呀!同老鸡收藏者,泥垢一定要清理干净,不然环境湿度稍微高点就会发霉,平时保存注意保持干燥。

另外,金手指填锡是个无用功,第一铜比锡硬,第二焊锡里的铅很容易氧化时间长了会造成接触不良,实在磨穿了可以上一层锡,剪一块大小相等的铜箔风枪吹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不是吃不吃香的问题,它是真的,真的性价比特别高的那种~

家里还有一个6600一个5230其他都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个水货呀!同老鸡收藏者,泥垢一定要清理干净,不然环境湿度稍微高点就会发霉,平时保存注意保持干燥。 ...

不,你的观点错了,而且正好相反,锡比铜还软恰恰是个好处,不知道你拆过日立或者昱科的硬盘吗?小板连接磁头的地方和其他的牌子不同,都是堆锡上去,触点会在锡上面压个坑,周围的地方可能会氧化,可压住的那部分始终是亮的,而且接触面比之前更大,金手指因为公差的问题卡的更牢固,卡的紧反而不容易被磨损。你自己做个实验就知道了。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焊点厚度有要求,太低没效果,太高安装可能干涉,对于才接触烙铁的人来操作不友好,不容易控制。
我另外一个帖子出现的3310就是这么修电池触点的,(这是我买的第二部手机)之前电池装装拆拆起码5年,四个金手指把pcb板上的触点磨透了,填了锡继续这么用用了12年。
至于氧化问题,看你用的锡品质如何了,容易氧化的锡一般都是些不怎么好好,我都是用白猴无铅锡或者阿尔法含银锡,15年前的焊现在都是亮的。

网友:
当年两小伙伴都买了这,先买的外地1500+吧,另一个本地购1200吧,太久不太记得了。

唯一记得这玩意电池一晃一晃的。

网友:
当年口水好久,最终还是买不起

网友:
对这手机印象不太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