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准抚摸党。偶尔维修。锂电电磨怎么选?

楼主(2019-09-12):
喜欢折腾但能力一般的业余工具控们,往往会犯一个错误,一开始会买一些便宜的二线中低端。一来省钱,二来潜意识是练练手先。我也是这样,从什么宝工,neopower开始,慢慢东成,再大有威克士博世;12v的不过瘾,又重复来一些20V的;最后,一大堆各不兼容的电池和充电器。。。五花八门,八国联军。

种草锂电电磨很久,我不玩雕琢,只是备用,和万用宝互补。然后问题2个:
一,有没有必要12V和7.2V甚至3.6都备一套?功能虽然重复,但小的也有小的优势;

二,有没有必要直接上琢美?出发点是:很多情况下,一步到位出点血往往更省钱。

网友:
一步到位最省心,但对于DIY来说自己做出来的才有成就感,看需要。

网友A:
哪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到位!论DIY作品水平,玩泛音、米沃奇的很可能远不如用虾牌的。
东成锂电磨,好像不少坛友在考虑,不过玩琢美的好像更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到位!论DIY作品水平,玩泛音、米沃奇的很可能远不如用虾牌的。
东成锂电磨, ...

确实琢美多。但东成便宜,做工也很好。外观细节甚至比琢美好。就是设计感太差。

其实我只是偶尔小修小补。起因是某次切割一个小铝管,以及塑料件。用万用宝搞得很累,活儿完成,但难看。

不知道大家怎么用电磨来开发他的价值?

网友B:
琢美8050,重量、体积、功效之间的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琢美8050,重量、体积、功效之间的均衡。

那么如果预算一大一小。这两种搭配:

琢美8220+二线的7.2v
东成12v+琢美8050

花费差不多。那种更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如果预算一大一小。这两种搭配:

琢美8220+二线的7.2v

如果小的用得多,就8050,如果大的用得多,就8220。

网友:
一步到位的想法不现实,这些东西不是永久性用品,即使买了高级的也有坏的那一天。根据楼主只做辅助使用的性质,应该买一个好牌子的低端货,先保证能用再说。我曾在亚马逊买过一个琢美7000的电磨,用4节5号电池的,可以装4节5号镍氢电池,当时140多拿到手,现在要超过200了。等用一段时间觉得性能不够用了,需要更高级的了再去买也不迟。

网友:
一步到位最省心,但对于DIY来说自己做出来的才有成就感,看需要

网友C:
那要看你使用程度,如果是偶尔用用,买个国产的100多的锂电磨就行了,如果经常用到,那还是米沃器,博世靠谱,东成的质量也很好只是增值附件不能与琢美的通用,另外琢美已被博世收购,在国内只能买到博世12v的电磨,国外可买到琢美10.8v的电磨,电池及充电器,磨头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那要看你使用程度,如果是偶尔用用,买个国产的100多的锂电磨就行了,如果经常用到,那还是米沃器,博世靠 ...

另外见议最好买10.8v以上的,7.2v的只能说是玩具级别,由于电磨还没有无刷电机,而要求高速工作,7.2v供电很悲催,本人曾买过琢美110v有线不方便,出掉了,后来买了琢美7.2v的力道不够不说电池顶多能挺10多分钟,现在是琢美的10.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见议最好买10.8v以上的,7.2v的只能说是玩具级别,由于电磨还没有无刷电机,而要求高速工作,7.2v供 ...

力道肯定不行,但小的有没有什么好处?除了便携

网友D:
 我还是比较明智,入了大有5401的坑,直接入了大有20V无刷全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比较明智,入了大有5401的坑,直接入了大有20V无刷全套

是的,这个思路是对的。我也是先12v的1702,家用么,力度小,速度慢点而已,其实也不是不行。但因为抚摸需要,最后还是撸了5401。比1702爽多了。还有一个优点,底部能平放。抚摸党通常也有洁癖,不希望工具很邋遢。
当然,也不算重复投资,1702毕竟轻便,日常轻活儿,或者有些位置狭小的地方,我还是喜欢用它。这也是我希望一大一小配套的初衷:不过我们在讨论电磨啊。您咋扯电锤上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力道肯定不行,但小的有没有什么好处?除了便携

之前用琢美3000,嫌重,用了软轴。后来入了琢美8050,才发现这才是我要的……236克的重量,单手轻松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琢美3000,嫌重,用了软轴。后来入了琢美8050,才发现这才是我要的……236克的重量,单手轻松操作 ...

嗯。8050尺寸小很多,里边电池也是14650的。我目前只需要偶尔切割小物件,不知道够不够力度?

您8050平时的用途是什么?

网友:
8050是个不错的玩具。

网友:
据说琢美8050续航很捉急,不推荐,4000加一个软轴就够用了,我的是8200,续航还可以,就是太大了精细加工不好用,想买个软轴一直没找到便宜的…

网友:
琢美还有一款2050触笔,可以看看,就是价格太贵,用不了琢美的配件

网友:
3.6V的的话,宝工5206还不错,超出我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