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定制一个单片机或者类似方案的玩意

楼主(2019-09-12):
电动车上拆下来一个pke距离感应模块
离开一定距离自动断开

像改到公司我的电脑上,实现离开后电脑自动上锁

要求,监测到断电后发送一个win+l的键盘信号
(也就是锁定windows的快捷键)

接口嘛...ps2/usb接口的都行,怎么方便怎么来

本来想要接到机箱电源开关的,但是系统不提供设置成锁定计算机电视选项。有知道怎么修改的大佬??

楼主:
成本大概多少呢?
自己折腾,工具材料都要买的话

大神们报个价吧

网友A:
我想问你, 你公司电脑管控到什么程度?人离开就要锁, 我的电脑从来没密码, 前几天提示什么账户密码什么的, 设置了123  贴在键盘上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你, 你公司电脑管控到什么程度?人离开就要锁, 我的电脑从来没密码, 前几天提示什么账户密码什么 ...

说小女且女且用的,还要我说这么清楚吗?

网友B:
去买一个人体感应灯....  然后改造一下即可。最便宜的方案了...... 。 回复要积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买一个人体感应灯....  然后改造一下即可。最便宜的方案了...... 。 回复要积分啊 ...

改版了么?不是发帖才要么
感应模块有了,还差个模拟键盘信号的..

网友:
就拆电脑里的键盘才好实现,USB这些实现,就复杂了,还得有驱动等等

网友:
人体感应模块不精准。很容易误操作的。  要实现离开锁定还是蓝牙什么的比较准

网友:
有蓝牙版本的,绑定一个蓝牙设备,离开后自动锁定电脑,需要电脑有蓝牙硬件,我原来用过http://m.sohu.com/a/295588303_99947080

网友:
屏幕保护程序,时间设短,勾选“在恢复时显示登录屏幕”。

网友:
最低成本是继电器输出接一个废键盘的2按键即可 ,不需要MCU参与 如果对体积。。看接收器体积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版了么?不是发帖才要么
感应模块有了,还差个模拟键盘信号的..

windows密码基本是没有什么用处的,wintogo了解一下,人家拿个wintogou盘直接能拷你电脑里东西,现在许多pe也带windows密码破解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dows密码基本是没有什么用处的,wintogo了解一下,人家拿个wintogou盘直接能拷你电脑里东西,现在许多 ...

bios密码了解一下

网友:
用Teensy,类似于arduino的一种板子,可以使用Arduino的IDE进行编程,它可以虚拟键盘和鼠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大概多少呢?
自己折腾,工具材料都要买的话

win10系统有个动态锁功能,可以绑定蓝牙设备,离开后一分钟自动锁定。买个隐形USB蓝牙适配器,连接手机就可以,比外挂一大堆东西好看的多。
教程就不贴了,你自己搜索:“win10 动态锁”
如果系统不是win10就当我没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bios密码了解一下

bios密码按你这样好像没有用吧,最好的方法还是重要文件加密下

网友:
单片机方案好办,就是电脑端得有一个上位机程序配合,应该很简单,可是我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os密码按你这样好像没有用吧,最好的方法还是重要文件加密下

我的意思是你说wtg,那不得去bios改动启动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