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闲着没事做了一块充电1号电池

楼主(2019-09-12):
电池没电了,乖乖到超市重新买块,看着这么大的体积,装下一般的锂电池应该没问题。

材料:锂电池找小体积的,1.5v降压板 淘宝0.5元包邮,充电板0.5元。

线路非常简单,不累述。

原干电池抠芯留皮,ab胶固定

充电口

正极

负极

降压

做的很粗糙,凑付看。

网友:
这个电路每秒都在工作,应该是用不长就得充电

网友:
创意不错,好像用的地方不多

网友:
你以为我脚上的是鞋,实际是个剃须刀

网友A:
1117是线性降压,锂电池电压平均3.6V算,效率是41.7%。

静态电流10mA,1000mAh的锂电池不使用也放不了几天就没电了。

网友:
换个降压芯片,这个待机功耗堪称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17是线性降压,锂电池电压平均3.6V算,效率是41.7%。

静态电流10mA,1000mAh的锂电池不使用也放不了几天 ...

不是吧!静态电流这么大??!!效率这么低??!!我还用它给家里的钟改了锂电呢?那不是白费劲了!!!

网友B:
一号电池大多都是成对使用的吧,这种场合还是单锂+假电池最简单,一般不需要任何电路就能正常替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号电池大多都是成对使用的吧,这种场合还是单锂+假电池最简单,一般不需要任何电路就能正常替换。 ...

我家灶头是双电池槽,但只装一个电池就能用,不明白双槽是干嘛,而且也证明是1.5V工作的,所以替换锂电电压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灶头是双电池槽,但只装一个电池就能用,不明白双槽是干嘛,而且也证明是1.5V工作的,所以替换锂电电 ...

超市买贵的,5元一节,炉灶能用好几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家灶头是双电池槽,但只装一个电池就能用,不明白双槽是干嘛,而且也证明是1.5V工作的,所以替换锂电电 ...

双电池槽,只把一节电池装在任何一个槽里都能正常工作?这么说双槽设计仅仅是为了增加电池总容量?感觉必要性不大啊!
倒是遇到过串联电池中某一节另有其他用途的情况,比如收音机中为时钟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17是线性降压,锂电池电压平均3.6V算,效率是41.7%。

静态电流10mA,1000mAh的锂电池不使用也放不了几天 ...

钟里的5号电池1元一粒可以用二至三年

网友:
使用5号转1号电池转换筒,用5号碱性电池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电池槽,只把一节电池装在任何一个槽里都能正常工作?这么说双槽设计仅仅是为了增加电池总容量?感觉必 ...

不是任何一个槽都行,这东西没什么好折腾的,所以没深究,以为提一下能有高手知道。新灶头,所以知道一节电池用了一年多一点。

网友:
5号镍氢电池+转换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灶头是双电池槽,但只装一个电池就能用,不明白双槽是干嘛,而且也证明是1.5V工作的,所以替换锂电电 ...

一个是点火的,另一个是熄火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17是线性降压,锂电池电压平均3.6V算,效率是41.7%。

静态电流10mA,1000mAh的锂电池不使用也放不了几天 ...

不知道是不是存在个体差异,我也用这个给燃气灶供电,电池是六百多毫安时的14500,能用一个月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