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受学生所托,拆修桑格 数码摄像机/相机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9-09-12):
受学生所托,拆修桑格 数码摄像机/相机电池充电器。

网友:
看来LZ该开门维修课了!
等牙膏ing

网友:
看来是电流放大管炸了,不错,学习了

网友:
虎钳把电路板弄变形了

网友A:
修电源用台钳,怎么我就没想到,每次量电压板子动来动去,提心吊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源用台钳,怎么我就没想到,每次量电压板子动来动去,提心吊胆啊

很危险吧,万一

网友:
看图自己脑扩。

网友:
原来是炸鸡了

网友:
字这么丑,楼主技术可以呀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那块测试仪板上的编码开关干什么用的?

网友:
感觉Y1是管LED指示灯的,请教不能充电就是仅这个地方坏了么?

网友:
8550用的挺多的,应该好找,

网友:
垃圾纸电路板,热风枪一吹必鼓。只能电烙铁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