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LED护眼台灯 HH-LT0623真假

楼主(2019-09-12):
昨天在某东的松下**专卖店 下单了松下(Panasonic)LED护眼台灯 HH-LT0623,什么家装节等优惠下来,实付304元。小二拍胸脯说是正品,不知会不会是假货。今天应该要到货了,期待。

网友A:
价格确实优惠了很多,我1点多前买4xx,现在估计也差不多应该3xx,
至于真假,看包装,看说明书,看外观等等。。。至于能不能看的出,看自己水平了
到时可以放细节图上来研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确实优惠了很多,我1点多前买4xx,现在估计也差不多应该3xx,
至于真假,看包装,看说明书,看外观等等 ...

取货后发图

网友:
假货应该不会,已台灯来说价格很强大,不过为子女考虑这钱不算什么,国产品牌也有几款同样式的LED台灯,

楼主:
图片来了。
包装不怎么样,箱子比较薄。灯看起来还可以,够亮!
但无法判断是否是正品。

网友B:
两幅底图底座生产日期是两种,2019年和2018年,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幅底图底座生产日期是两种,2019年和2018年,什么情况?

我还没有注意到。回去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幅底图底座生产日期是两种,2019年和2018年,什么情况?

下面的两张图不是我发的
搞得我也蒙了半天

楼主:
电源的型号不一样哦!是不是不同年份生产的问题?

网友:
不差钱买这种,差钱的美式台灯加高显色指数球泡灯才60元左右,亮度也差不了多少,还可以随时换喜欢的光源。

网友:
说说这灯的优点

1、大平板匀光显示且能完全隔绝蓝光,一个字舒服,用了后,再也回不去了那种点光源或线光源或小面光源;
2、可以无极调光,也可以自动根据现场匹配合适的
3、定时关机

缺点:平时价格略高,不过,活动时300元真值得再入手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