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车载摄像头蓝屏,大神帮忙看看问题电阻是哪个?

楼主(2019-09-12):
天热时,车载摄像头蓝屏。车友中已有高手找到问题原件,解决方法是:图一中所标示“故障电阻”,可能是个“自恢复保险”,正常是3-5欧姆,但稳定性不好,天气热时偶尔电阻变成超过30欧姆,导致摄像头蓝屏。解决方法就是换成3-5欧贴片电阻或者直接短接,经其他车友测试,全部有效。

我的也同样天气太热时蓝屏,拆开摄像头(图二),但我的摄像头和大家的不太一样,不是一批的。不知应该替换哪个电阻了,请问大家,如果是相同故障原因,图二,哪个最可能是故障电阻?  我看着像1,2看着像贴片二极管,3像电容。

先确定方向,再测试印证。

网友A:
1应该是个二极管,把它换成电流比原配稍大的肖特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应该是个二极管,把它换成电流比原配稍大的肖特基试试~

谢谢老铁,请问2是不是二极管?3是不是电容?

网友:
6V100u左上角是啥?拆开仔细检查下,这个保险应该是有的,线路板是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