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爱威K880效果器偶尔呲呲的噪音,求大神分析下

楼主(2019-09-12):
话放部分偶尔有呲呲的噪音(调节音乐音量,噪音大小没有变化;调节话筒音量,噪音大小就跟着变化),像是电位器氧化出现的噪音,
这种现象不是经常有,有时没有噪音。
电位器和插头、话筒插口都检查了,没找到原因。求大神指点。。

网友:
大神分析下

网友:
求大神分析下

网友:
请楼下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
请楼下大神分析

网友A:
从故障现象分析,功放由节目源和话筒多路输入,话筒音量不由功放音量电位器控制。把所有话筒输入线拔掉,看是否还有噪声?如果没有,说明问题出在话筒上;如果还噪声,把所有话筒音量电位器关到最小,看噪声还在否?如果没有,依次将话筒电位器调到最大,如果噪声出现,说明相应的这路话筒放大器有问题。如果话筒音量电位器都关了,噪声还在,说明话筒公共线路出问题。这类故障,一般是元件虚焊,或者某个元件质量不稳定造成的,仔细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故障现象分析,功放由节目源和话筒多路输入,话筒音量不由功放音量电位器控制。把所有话筒输入线拔掉,看 ...

高手,大神!分析的很到位。目前的现象就是,话筒拔掉还有噪声,噪声会随着话筒音量调节变大或变小。
很有可能是某个元件不稳定虚焊造成的,那么怎么把这个元件查出来呢?

网友:
从话筒接线开始往后查,应该不难找到虚焊的地方,特别是接线啥的~

网友B:
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出现的噪音。

网友:
大神未出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出现的噪音。

电位器故障排除,但是5532运放电压是29.8V,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2020-12-04):
我的也有类似问题,而且我也发现,正副电源电压不致,我甚至怀疑是整流管有一个接错,但因找不到电路图,所以暂时没动

网友(2021-04-24):
5532运放电压是29.8V,
原因是5532运放正负15V供电的!正负15V供电联平衡
造成对地电流
出现噪音

网友:
看下先了支持茄a

网友:
可能是连接的线材没有做好屏蔽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