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爱威K880效果器有时出现呲呲的噪音,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09-12):
话放部分偶尔有呲呲的噪音(调节音乐音量噪音没有变化,调节话筒音量,噪音就跟着变化),像是电位器氧化出现的噪音,
有时又正常,没有噪音。
电位器和插头、话筒插口都检查了,没找到原因。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换电位器啊,调哪个有就换哪个,另外拆开的话电位器都补焊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位器啊,调哪个有就换哪个,另外拆开的话电位器都补焊一遍

电位器检查过,没问题的。刚刚测量的5532运放输入电压为29.8V,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B:
看下话放部分的耦合电容,可能是电容老化了,我之前修过这种效果器,主输出部分有杂音,后面把挨着主输出两路电容换了就没事了。不过我告诉你那个耦合电容真的很难配,换了不一样的电容声音变化很大,但是没杂音就行了。好像是16v22uf的电容还是16v10uf的来着。自己找找看吧,只是给你个思路,不一定能修好

楼主(2019-11-20):
引用 网友B:
看下话放部分的耦合电容,可能是电容老化了,我之前修过这种效果器,主输出部分有杂音,后面把挨着主输出两 ...

好的,谢谢大神啦

网友(2020-11-22):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神啦

解决问题了吗,我的也是这种现象,我感觉正负电源不一致,我看不懂这个电源部分,如果是桥式整流,又好像有一个整流管方向不对

网友C(2022-03-05):
是C107这个电容失效了,把它换了就好了!

网友(2022-09-28):
引用 网友C:
是C107这个电容失效了,把它换了就好了!

你好,请问是是16V22uf的电容吗?我的故障是音乐声音正常,MIC音量大于0就有呲呲声,拆下这个电容量正常。换了一个电容上去无改善。

网友(2023-05-28):
引用 网友C:
是C107这个电容失效了,把它换了就好了!

在那个地方

网友(2023-10-14):
我正准备入手一台二手K880,听说这机问题比较多,而且都是系统性问题(漏电)、电容不行。比较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