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爱威K880效果器偶尔呲呲的噪音,求大神分析下

楼主(2019-09-12):
没接话筒,话放部分偶尔有呲呲的噪音(调节音乐音量,噪音大小没有变化;调节话筒音量,噪音大小就跟着变化),像是电位器氧化出现的噪音,
这种现象不是经常有,有时没有噪音。
电位器和插头、话筒插口都检查了,没找到原因。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无线话筒就看看 电池电量,有线话筒就把话筒和功放同时接地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话筒就看看 电池电量,有线话筒就把话筒和功放同时接地共用。

没接话筒也是这样,应该不是接地问题造成的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