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求跳线图

楼主(2019-09-12):
咸鱼上找的,板子没问题,不知道跳线在哪

网友:
试试这两个小孔

网友:
楼主想找CE跳线吧

楼主:
我是想要CE跳线

网友:
这种板子很少见,怕是找不到了,你只能上淘宝看看有没有同版型的卖家图
最靠谱的是自己拆主控量

网友:
看看哪个像,挨个试吧,双贴跳线不复杂,很容易试出来。

网友:
CE跳线电阻位,通常四个一组,所以主控一面的板型丝印尾部4个,和背面ROM孔旁边4个,最有可能。

网友(2020-12-25):
同求该板子的土狗跳线

网友:
不是主控面的4组位置 就是背面的4组位置/反正都是坏的 一个个试呗

网友(2022-12-04):
楼主最后找到跳线了吗?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还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