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双速手电钻的档位、N+1、扭力调节到底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9-09-12):
我原先理解,+1是指钻孔档:即转速打到2档,可以提高到1500转左右,但最大扭力下降,比如下图圆圈所示,力矩少一半左右。2档的扭力调节是靠调速来实现的:开始钻的时候,尤其是钻不锈钢等硬金属,速度慢一些,以求接近18N.M,钻进去后,深扣扳机加速。

但是看介绍,一档也可以打孔。这个N,是指一档时的扭力调节。数字增加,则扭力也增加:

不知道对不对?一直稀里糊涂的。我平时拧小螺丝一般用电起子;很少用手钻。拧大螺丝或者钻孔才会用手钻。拧螺丝1档,10-13左右。钻孔都是2档。如果要钻墙,我习惯用电锤,不喜欢用手钻,哪怕带冲击档。

网友A:
楼主会开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会开车吗?

请明示。变速箱就是降低转速提高扭力。和手钻一样道理。2档和1档差一个齿轮的

网友:
低速大扭矩,高速小扭矩。
N+1,N档扭矩可调,过扭矩打滑,+1档最高扭矩,不打滑,直到憋死。

网友B:
+1这个是指电钻档没有扭力调节常钻除非抱死。一档二(H)档是指转速档,1-400和1-1500一般是电钻顶上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个是指电钻档没有扭力调节常钻除非抱死。一档二(H)档是指转速档,1-400和1-1500一般是电钻顶上调节 ...

以上图中间的东成为例:一档,+1时最大扭矩是30NM,调节1-16就是打滑阈值在30NM以下变化;

二档,转速高了。+1时最大扭矩降为18NM,调节1-16,打滑阈值在18NM以下变化。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上图中间的东成为例:一档,+1时最大扭矩是30NM,调节1-16就是打滑阈值在30NM以下变化;

二档,转速高 ...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多用几次就明白了,钻孔一般高速,
拧螺丝一般低速,越低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谢谢指教!那么同样档位比如1档,扭力杯保持不变,比如15。此时,无级变速和扭力有关系吗?是否越慢,扭力越高?还是说无级变速属于电子调节,和扭矩输出无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那么同样档位比如1档,扭力杯保持不变,比如15。此时,无级变速和扭力有关系吗?是否越慢,扭 ...

理论上说应该没有关系,但实际是无级变速时越慢电钻的功率就小,总扭力(抱死时)肯定在下降。只要还在打滑也是说输出扭力是一样的。据说好的无刷能在低转速时保持扭力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说应该没有关系,但实际是无级变速时越慢电钻的功率就小,总扭力(抱死时)肯定在下降。只要还在打 ...

嗯嗯。我也是这样理解。无级调速实际是调整功率。相当于油门。

那么再请教:电钻有所谓最大软扭,最大硬扭,如何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我也是这样理解。无级调速实际是调整功率。相当于油门。

那么再请教:电钻有所谓最大软扭,最大硬 ...

最大硬扭应该是指按到底最大功率(官方标准电池)抱死时的扭力,最大软扭是指扭力调节环最高档时的扭力是个固定值。

网友C:
两个档位的扭力说的是扭力环在钻孔挡的扭力,这是死链接,扭力环的其他档位扭力是恒定的,和高低速没关系。从结构就可以看出,调节扭力的结构在第三级减速上,而双速换挡在一二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硬扭应该是指按到底最大功率(官方标准电池)抱死时的扭力,最大软扭是指扭力调节环最高档时的扭力是 ...

这样的话,等于说+1档,按钮到底把螺丝拧到死,手腕被电钻带着反转。此时即最大硬扭;
扭力环最高档,按钮到底拧到咔咔咔打滑,此时即最大软扭。

那么考察电钻的“力道”,应该何者为准?比如试图拧出一个很紧的螺丝,是否应该用低速的+1档,手部使劲不被电钻带动,以发挥最大扭力?

网友:
+1是钻孔当,原则上是不要用来拧螺丝,防止打滑螺丝和电钻堵转,堵转有可能烧电机开关电池。

打孔,一般是先慢后快,控制开关就可以了,不能超负荷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档位的扭力说的是扭力环在钻孔挡的扭力,这是死链接,扭力环的其他档位扭力是恒定的,和高低速没关系。 ...

扭力环实际类似于离合,当(来自外界都)扭力到达一定程度时,它会打滑。目的是保护手腕以及螺丝不拧花。这个我知道。

那么您的意思:低速挡,然后扭力环拧到+1档,这时候是死链接。如果以楼贴的东成为例,最大扭矩可以到30NM(即所谓软扭值);如果此时钻头被卡,则扭矩在瞬间会达到所谓的硬扭值。“硬扭”体现了电机输出的能力,但无法持久。因为此时手腕会反扭,使用者会立刻松开关。如果较上劲,则可能烧机。

以上理解对吗?谢谢指教

网友:
反正我上螺丝一般用3档慢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扭力环实际类似于离合,当(来自外界都)扭力到达一定程度时,它会打滑。目的是保护手腕以及螺丝不拧花。 ...

是的,没问题

楼主:
谢谢。我似乎还有一个误解:如楼上“”反正我上螺丝一般用3档慢速“,说明书也一样,即“”低速档用于拧螺丝”,以此推论,拧螺丝需要更大扭矩;但是从N+1的扭力顺序来看,+1档,即钻孔需要更大扭矩?

这个疑惑简化一下,就是对于单速手电钻,如果拧不动螺丝,是否打到+1档?快拧到底时改为N档,以防扭伤。

或者说,对于双速,如果快速档打孔费劲,是否应该打低速,拨到+1档去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似乎还有一个误解:如楼上“”反正我上螺丝一般用3档慢速“,说明书也一样,即“”低速档用于拧 ...

个人认为,重要的不是扭矩单一一个条件,而是扭矩和转速都要合适,用高速档拧螺丝,控制不好很容易拧花,不是说扭力不够。钻孔需要的也是合适的扭矩和转速,就是你用低速+1去钻,扭矩大但是速度特别慢,钻孔效率也不高。设计双速,就是为了给钻孔和拧螺丝分配合适的扭矩和转速。再说n档,这个就是个断电机与主轴动力的,如果你用1+拧螺丝拧到底的时候,力度会瞬间增大,很容易扭到手,伤及自身,但是如果使用熟练了,电钻的控制把握的很好,用+1档也是可以拧的,因为你自己可以通过无级变速调节和停转,而不是一通拧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