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800电批手柄

楼主(2019-09-12):
手里有安士的X1套装,发现电批头比H4六角批头的精度高,旷量小,批头购买灵活,所以以后准备全系采用电批头。但是蛋疼的是X1手柄是金属的,无法进行带电操作。所以问下大家有没有支持800批头的绝缘手柄推荐?马云家搜遍了找不到啊

网友A:
套两层热缩管不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两层热缩管不就行啦

不保险。看来H4螺丝刀还不能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保险。看来H4螺丝刀还不能扔。。。

你要上多高的压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上多高的压哟

就市电。主要是X1手柄套热缩管就没意义了啊,暴殄天物啊

网友B:
用这种黄铜的手柄要小点, 然后找个手柄把这个套进去.

网友:
买单柄螺丝刀好用,

楼主:
800电批手柄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黄铜的手柄要小点, 然后找个手柄把这个套进去.

感谢回复
问题已解决:普通H4螺丝刀手柄都可以改装后支持800批头。就是把手柄夹头开一个横槽就行了,只要手柄深度够,800批头插进去能够夹住两个耳朵即可。

看下我的作品:
两把H4手柄,上面那把是杰科美的双珠自锁手柄,便宜好用。下面是飞鹿的螺帽锁紧手柄

开槽工具:扁锉刀

横槽开好了

装上800批头试试

再看看是否影响使用H4批头

完美收工

网友C:
不会影响H4披头吗,好用的话,我也照样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影响H4披头吗,好用的话,我也照样做一个。

不影响,可能会影响扭力吧,但是这种手柄都是精修用的,很少会用蛮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