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充电线线套

楼主(2019-09-12):
试用手机在论坛发个帖,刚弄到一个手机线套。

拆开了。

这条是安卓手机充电线因为经常弯曲外层已爆裂。

安装好线套之后外观有些难看还是花钱买条新充电线好些。

网友A:
我用过,时间长了会在保护套后面继续鼓包裂口,你需要几百个把线整个包上。。。。。

网友B:
还不如多弄几层热缩管套着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时间长了会在保护套后面继续鼓包裂口,你需要几百个把线整个包上。。。。。 ...

已经买了条鱼尾充电线就是不知道是否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多弄几层热缩管套着好看

可是充电线两端接口太大了呀

网友:
现在线材也不过,坏了就换好了

网友(2025-07-17):
还是会折断。

网友:
这种线就扔了吧,再短路起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