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的微型电力监测仪(T8)显示不清晰。是什么原因老师们说一下好吗

楼主(2019-09-12):
可以正常使用,就是看着字体不清楚,太麻烦了。有知道原因的老师说一下好吗?谢谢了

网友:
1.斑马条接触不良。拆开清洁重装。
2.LCD受高温老化。可以调高VLCD电压试试!如果不行就只能换LCD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查了半天也没找到LCD的参数图。看来没有办法。

网友:
海盗版什么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