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关于ATX可调电源短路炸管的维修请教

楼主(2019-09-12):
最近DIY了一套ATX可调电源。电源用的是航嘉180W的短距电源,应该是联想品牌机拆解下来的。
由于TL494(7500)没与改15、16脚过流保护,导致输出低压大电流瞬间炸管(TV1、TV2是13007 to-220封装),两管B极1.2欧、2.7k均被烧毁,二次侧12V输出端的共阴快速整流管完好。更换上述损坏元器件后,无电压输出。
测量TL494 12脚有16V左右,14脚有4.95V,2脚基准输入采用电位器分压14脚的5V电压,可调节。
1脚0V。测量4脚死区电压控制端,电压在0.0几伏,测量8、11脚电压分别是1.89、2.09V

拆掉8、11脚后面的PNP三极管测量,完好。用示波器测量5、6脚有三角波形输出,怀疑是推动变压器问题。拆掉后用两外一块同型号电源板飞线测试13007所在后级电路,故障电源有19V输出,13007的be脚有-1V激励电压。说明高压部分之前修理完好。
更换驱动变压器后,故障现象依旧,拆掉TL494后,9、11脚电压对称,在2.0V左右。
维修陷入僵局,请各位前辈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补充一下,TL494已拆除4脚相关的保护电路。

网友A:
有看波器,为何不测量8、11脚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看波器,为何不测量8、11脚的波形?

谢谢关注,故障排除。是驱动管故障,更换后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