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路由器不通电。。。拆开了 但是不会修。。求大神!!!

楼主(2019-09-12):
输入电压是有的。。。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你需要找到cpu供电脚看是否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找到cpu供电脚看是否有电

cpu供电脚是哪个呢?

网友B:
还修个撒子嘛。买买买。基本工具都没有还是买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修个撒子嘛。买买买。基本工具都没有还是买新的吧

额。。。纯学习研究。。。现在手上只有个万用表.....

网友C:
你要是出邮费 送你 一个也无妨  现在我便宜卖15块都没人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出邮费 送你 一个也无妨  现在我便宜卖15块都没人买了

维修的乐趣大家都懂的。。。不在乎价值多少。

网友D:
c129应该有3.3v 如果没有那就是dcdc坏了

网友:
MTK7628?看CPU是否有电,看看dc-dc是否正常,找编程器刷个固件看看,762x系列还是能刷很多固件的,但是看你这个好像2+16或者2+8的,没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c129应该有3.3v 如果没有那就是dcdc坏了

c129没电  C128到是有5V电。。。。dcdc是什么?

网友E:
这句话中听!检查U8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出邮费 送你 一个也无妨  现在我便宜卖15块都没人买了

因为会折腾的挑着买,小白基本用光猫自带的无线,你说你路由器卖给谁

网友:
连内存都没有的路由器,供电也就一路,测下降压电路输出咯,基本都是2.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句话中听!检查U8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U8输出电压5v

网友G:
你先看看你的适配器有没有电压,我坏过一个水星路由的适配器.然后找了个拉杆音响的充电器顶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先看看你的适配器有没有电压,我坏过一个水星路由的适配器.然后找了个拉杆音响的充电器顶着. ...

我测过输入电压了 有的 5V

网友H:
测量1和2处的0欧电阻对地电压,如果是2.5V或者3.3V则DC-DC正常,如果电压为0,则DC-DC芯片(U8)损坏。U8损坏,外接一个2.5V电源到1处,看路由能否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为会折腾的挑着买,小白基本用光猫自带的无线,你说你路由器卖给谁 ...

哈哈  所以 我现在又降价 10 自提了 同城  哈哈  路由器带电源 加送一根网线

网友:
会不会曾经接错过12V烧掉了芯片了?有些是5V供电的(我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测量1和2处的0欧电阻对地电压,如果是2.5V或者3.3V则DC-DC正常,如果电压为0,则DC-DC芯片(U8)损坏。U8损 ...

QQ加你好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