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星液晶电视维修

楼主(2019-09-12):
三星液晶电视背光左上角一片区域像pwm调光一样闪烁,是什么问题!大神帮忙说一下检测思路!

网友:
LED不行了··

楼主:
300v的电容位置还能再装一个电容吗

网友A:
换灯条吧,LED真心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灯条吧,LED真心不耐用

不是LED不耐用是现在的厂商为了提高亮度加大了LED上的瞬间的电压电流,瞬间功率增加就会亮度增加,然后寿命就短了,可能提高的不多,可能只提高0.0几的电压电流,但是瞬间功率确提高了好多,寿命就减多了

楼主:
主板被我拆机搞坏了,是40寸的4k电视,能不能换个智能的主板!

网友:
淘二手主板就行~

网友:
三星的电源板的板材质量最TM差,,到处氧化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