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佳能EOS60D简单拆解 记忆电池复位

楼主(2019-09-12):
60D每次换电池慢点,就要重新设置时间,单反用的少,也就不在乎,不过总是个心病,拆了看看吧。推测是记忆电池的问题,查了拆机图片,就在主板上,拆开背板就可以看到,电池翘起来了,没有扣紧,导致断电就无法记忆时间。
手动按回,修复。
俗话说一看就会,一拆就废,装回的时候,因为卡扣的问题,反复又拆了2次。。。

网友:
很精密的说,我都不怕拆,所装不上

网友:
这个相机有点沧桑,灰尘太多了,可以把看到的顺便清一清

网友:
佳能的反转屏结构比索尼的结实多了

网友(2022-09-12):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