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充电器什么水平有:速尔普电动车48v 12a

楼主(2019-09-12):
充电器很多个,这个N年了线断了,接上去还会亮,比特能,西普尔质量差些,是吗?

网友:
搭车问问。前几天测2个电动车充电器发现一个充完换转后浮充电流很小80mA 另一个有200mA,电路也差不多3842+358 浮充电流要调哪里 能调吗

网友:
你这个也就属于一般般的水平,没有EMI,保险也省了变成了印在电路板上

网友:
就是一般般的水平,比烂稍好点~

网友:
山寨的水平吧,10元一个那种差不多

网友:
这个水平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