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小度大金刚智能音箱 主板怎么接线?

楼主(2019-09-12):
有一块小度大金刚智能音箱主板没有固件,也不知道接线。大家都来研究一下怎么接线。刷机。

楼主:
需要详细部位可以补发

楼主:
没有预留USB口。不知道怎么接啊

网友A:
确定这是小度大金刚的板子?好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这是小度大金刚的板子?好像不对

应该是。目前网上没有拆机的。自己量了一下。不太确定是不是电源口。接12V试机CPU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这是小度大金刚的板子?好像不对

关键是板子上没标示。不确定啊。

网友B:
这个位置应该是刷机的,文字rx,tx未上锡测试点位置,其它正负电源自己在板子上找,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位置应该是刷机的,文字rx,tx未上锡测试点位置,其它正负电源自己在板子上找,祝成功 ...

这个我知道。这是串口。USB也不行啊
负极知道。正极不好找啊。
我测了两个点,但是一接电源,CPU就发烫

楼主:
USB电脑显示不能识别,CPU发热严重。串口没找到主电源不知道能不能烧录。

网友C:
个人感觉那两个大电容就应该是电源,输入电压看电容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那两个大电容就应该是电源,输入电压看电容耐压

电容标识35V。

网友:
白色的口 从左到右 3脚是负 4脚是正  红色的是双扬声器

网友:
我也有一块

网友D:
我找到电源还有usb

网友:
求解,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
比我的键盘还脏

网友:
求解?有没有进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找到电源还有usb

请问你的主板刷上系统了吗?

网友:
请问楼主刷进系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