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请帮忙鉴定笔记本显示器是坏了吗?

楼主(2019-09-12):
我印象中笔记本电脑很耐用呀,磕甩无数次都没问题,

今年以来遇到奇怪事了,

接连两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台平板的显示器出问题了,
就是闲置一段时间后 开机,黑屏,如下图所示:

设备本身并没有磕碰,真是奇怪,不可能液晶坏了吧,

请帮忙鉴定笔记本显示器是坏了吗?有没有头绪……

平板1

平板1

平板2

平板2

以上是平板屏幕

华硕笔记本

华硕笔记本

这是华硕笔记本(忽略边角的漏光)

DELL笔记本1

DELL笔记本1

DELL笔记本2

DELL笔记本2
这是dell笔记本

网友A:
你这种应该就是LCD面板坏了

网友:
你其实外接个显示器就啥都明白了 很容易分辨的

网友B:
还是带到售后那问问吧,这个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显示屏幕坏了 二、屏幕下面的电路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应该就是LCD面板坏了

奇了怪了,怎么就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带到售后那问问吧,这个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显示屏幕坏了 二、屏幕下面的电路板坏了  ...

都是老本子,奇了怪了 就这么容易坏?

外接显示器都是正常的……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屏线松了

网友:
我认为是烧屏,不知道对不对,反正换屏肯定就好了

楼主:
------------追加一:20190921---------------------

1.dell那个显示屏,换了排线依然如故;
但是发现插拔的时候,就是不完全插拔的时候有时候就显示正常了,
意思是少接几根线就正常?
屏幕型号:

京东方 BOE  HT140WXB-101

……

最后换了屏完事儿……

2.平板那个改天买个配件再测测
3.华硕那个抽空再看看,有结论再反馈给大家

网友(2020-02-28):
引用 楼主:
都是老本子,奇了怪了 就这么容易坏?

外接显示器都是正常的……

外接显示器正常 那就是屏幕坏了呗。。也不用问了吧。。

网友:
外接显示器测试最靠谱,有时候排线坏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