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洗菜盆漏水处理一下 再做个置物架

楼主(2019-09-12):
厨房里的水槽四周漏水,盆下面都是积水,必须得处理一下了,原来安装的工人做事太不靠谱,胶涂的很少,然后胶与不锈钢材料粘接强度又不够,用了一年多就脱胶漏水了

缝里都是脏水

整个盆挖出来,清理干净用吹风机吹干,重新涂结构胶

涂满一圈,还搞到衣服上了

把多余的刮干净

固化后的样子

卫生间缺少一个放脸盆的架子,因为尺寸比较特殊(大了门开不开,小了盆放不进),淘宝找了一圈没发现合适的
决定用装修剩下的边角料做 两侧立板,中间三块横板 切割中

这两块是两侧的

过程没拍照,成品图,看右下角的门吸,门打开后只有1cm的间隙

end
预告:明天拆汽车

网友A:
这板是什么材质?粘几个挂钩岂不方便

网友:
同问,什么材质的板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是什么材质?粘几个挂钩岂不方便

竹木纤维集成板 强度一般,但不怕水

网友:
台下盆的话,比较方便

网友:
挺巧的,台面也配,现在闲了

网友B:
用黑结构胶,为的是耐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黑结构胶,为的是耐脏?

家里正好有用剩下的黑的,就没有去买白的了,不漏水才是重点,颜色看看就习惯了

网友:
盆子长得奇怪

网友:
我家那个也漏。最糟糕的是,下面还有个橱柜。不知道用 免钉胶好使吗
        话说这个盘架有点单薄

网友:
池子又没坏为什么会漏水?我家的本来胶好好的,后来下水坏了换的时候我嫌麻烦直接把胶铲了把池子掏出来换的,后来也没打胶就这么搁在台面用了几年,没感觉哪里漏啊

网友:
确实,家里的也漏了,菜盆,脸盆都漏,只有自己 重新 拿起来打胶就好了。

网友:
垫胶皮也是可以的

网友(2020-05-02):
白色的胶水好看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