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怎么回事?才买几天的黄花内热50瓦头子都黑了,不粘锡了!

楼主(2019-09-12):
怎么回事?才买几天的黄花内热50瓦头子都黑了,不粘锡了!

每次只用5-10分钟就断电了。用了大约不到10次。第一次使用前是放了一圈焊锡才使用的

每次用完也用干净的布擦掉脏的。

补充内容 (2019-9-30 07:56):
更新:卖家焊锡太垃圾,用正品友邦焊锡就粘锡了。。。。。。害的我白白的剪掉了洛铁头。

补充内容 (2019-9-30 07:57):
更新:卖家焊锡太垃圾,用正品友邦焊锡就粘锡了。。。。。。害的我白白的剪掉了洛铁头。

补充内容 (2019-9-30 07:57):
更新:卖家焊锡太垃圾,用正品友邦焊锡就粘锡了。。。。。。害的我白白的剪掉了洛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烙铁头的烧蚀迹象看还是缺锡干烧所致,烙铁断电前一定要让烙铁头吃锡部分搪上一层厚锡,下一次通电使用时 ...

菜鸟不适合用尖头的,最好还是用马蹄头或小马蹄头,好用点。我把尖头剪断,搞成马蹄头了,露出里面的铜棒了,再渡一层锡做保护层。非常好吃锡。简直是完美!!!

网友:
第一次用要把烙铁头上好焊锡

网友:
温度高黑是正常的。

网友:
头子使用后不管用不用都要挂锡的,防止干烧氧化,楼主用完擦干净没有挂锡?

网友:
哈哈,就是因为你擦干净了。一般都在挂锡存放的,不过我懒,一般都是挂松香

网友:
可能是温度高烧的,也有可能是你用过之后没有挂锡。

网友:
温度嫌高的话,把烙铁头子往外拔一点
良好习惯楼上已经说过了

网友:
上个图片见知一下

网友:
温度太高了,

网友:
自动我换了恒温烙铁,以及合格的焊锡丝,头子再也没有发黑过,早先买的什么烙铁头复活剂、松香啥的,基本都没用了。

网友B:
我买的黄花905E烙铁,吃锡就不好,每次用时都要折腾一番才能吃上锡,焊不了几处又不行了,温度调的并不高。后来用了白菜白光T12,发现与黄花有天壤之别,无论用多久,头子有多黑,吃锡面始终完好。黄花的再也没用过,也许我买的黄花是假货。

网友:
增加可控硅调压电路,适当调低电压,温度低一些,就容易挂锡了。

网友:
温度太高或者你太爱惜擦太干净了!,我一般都是用完不擦,让残留一些,因为下次插电加热有一层锡包裹不会氧化

网友:
可以用细砂纸稍微打磨一下,重新上锡。黄花烙铁正品的话还是比较耐用的。头子也不容易烧死。如果使用上没问题,还是特别容易黑,那就是头子质量的问题。我用过质量好一点的的烙铁头,挂锡侯干烧几个小时都没问题,去掉表面氧化的焊锡,内部还是光亮的。不过内热50w功率不小了,如果不是调温的,干烧几分钟头子都能烧红,烙铁头损耗比较快。这种一般是对付大焊点的,不焊的时候及时断电,或者烙铁头搭在烙铁架上辅助散热。

网友C:
如果不是恒温型的,一般的电子产品维修焊接,50瓦的功率太大了。我以前是用30瓦的普通内热烙铁,感觉温度还是高了。

网友:
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不能长时间空烧!空烧控制在10分钟内,加锡保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黄花905E烙铁,吃锡就不好,每次用时都要折腾一番才能吃上锡,焊不了几处又不行了,温度调的并不高。 ...

应该不是假货。我的也是。刚开始第一次使用吃锡很好。后来就不行了。

楼主:
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恒温型的,一般的电子产品维修焊接,50瓦的功率太大了。我以前是用30瓦的普通内热烙铁,感觉温度还 ...

我上次买的20瓦,说不好用,不好焊,很多人都说功率小了,至少要60瓦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