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问问 怎么做个5V 的 UPS 不间断

楼主(2019-09-12):
问问  怎么做个5V 的 UPS 不间断    18650  也才4.2 v  升压才能用

网友:
充电宝搞上,有电有电,没电用充电宝,还是个在线式的

网友:
赞同 现成的5V UPS不间断就在楼上

网友:
充电宝好评

网友:
部分充电宝支持边充边放

网友A:
网上有现成的UPS板子卖

网友B:
一个tp4056充电板,一个5v升压板,一个18650,ok

网友C:
这是打算给光猫,路由器,家用监控一起用的UPS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打算给光猫,路由器,家用监控一起用的UPS么?

是的   萤石云晓得 使用5v供电的 还有usb水泵  猫和路由器是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现成的UPS板子卖

功率不大 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tp4056充电板,一个5v升压板,一个18650,ok

挂上5v升压板 不是一直在耗电?

网友D:
12V电池并接猫和路由,5v插路由或猫上的USB,用了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电池并接猫和路由,5v插路由或猫上的USB,用了几年了

囧 我的路由器是k2的 没带USB口  猫也是

网友:
用移动电源最方便

网友E:
你打算用5V电池做出220V?那么功率计划做多大?不管多大,避免不了大电流,如何解决因为大电流带来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挂上5v升压板 不是一直在耗电?

不间断要么继电器来隔离,要么这样简单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打算用5V电池做出220V?那么功率计划做多大?不管多大,避免不了大电流,如何解决因为大电流带来的问题? ...

那没这里高压   就是电流大点 5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间断要么继电器来隔离,要么这样简单便宜

是在不行只有升到12v看  有没有好点的方案再降压倒5v

网友:
楼主说的是要一个充电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间断要么继电器来隔离,要么这样简单便宜

其实是个误区,不间断电源是长接电池那边的,ups电源自己管理市电还是电池,继电器不可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