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破解暴改叮当出行电动助力车

楼主(2019-09-12):
楼主上高一了,学校离家有点远,每天骑山地车来来回回搞得全身都是汗。。。
最近看到有人把电动车停在学校地下车库?!那我也骑电动车过去ba:lol:
于是我在闲鱼上720入了一辆叮当出行电动助力车,从广西寄过来,6天就到。车刚到的时候特别脏,没有电门锁,用个一键启动。
wechat_upload15683025035d7a65a7d5f68
电池下面有个dc座,用螺丝刀短路就能吸合电池里的48v电插锁,然后就能把电池取下来
wechat_upload15683025055d7a65a90b931
这是电池座
wechat_upload15683031265d7a6816b0356
原车的控制模块,物联网小板被卖家拆了
wechat_upload15683031275d7a68179b928

wechat_upload15683031285d7a68189249e
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这个板子,只需要短接蓝黄线和红线就能启动车子了
wechat_upload15683031295d7a681983e87
本来我想接个遥控开关控制电瓶锁,但是后来考虑到空间太少和稳定性,就换了个更简单粗暴的方案
具体方案请移步二楼
wechat_upload15683033665d7a690666c1f
接下来看看控制器
48v10a的,生产日期是2018年4月
wechat_upload15683035075d7a69935c562
全部都是防水插头
wechat_upload15683035085d7a6994436d4
前盖打不开,开后盖吧
wechat_upload15683035095d7a699532b53

wechat_upload15683035105d7a6996113e1
一排mos管固定得死死的,就不拆了
wechat_upload15683035105d7a6996c5fca

车头没什么好拆的,就不拆了,毕竟拆过的容易产生异响
请移步二楼
。。。。
。。。
。。

网友A:
我660一台,被偷了。辛好装了19元定位器成功找回。找回来之后立马改了遥控启动、电机电磁锁定、报警。只要非法推动就锁住电机。原来卖家装的钥匙开关让我改成了控制电磁铁,钥匙取电池,遥控开车

楼主:
卖家开的孔基本上都被我补上了
方案:控制柜的钥匙开关有2路独立的常闭开关(接触器)
打开钥匙的时候两路都连通,其中一路做电门锁用(一楼说的那3根线),另外一路接电瓶锁,并串联那个一键启动开关
也就是说,要取电瓶得先打开电门锁后按下那个开关才能取电瓶 ,这样挺安全的,线路简单,故障率低
wechat_upload15683040715d7a6bc77f0d8

wechat_upload15683040725d7a6bc8635d6

wechat_upload15683040735d7a6bc956254

wechat_upload15683040745d7a6bca3cd2f

wechat_upload15683040755d7a6bcb0b519

线路接好后把控制器重新塞回去比较麻烦
wechat_upload15683040755d7a6bcbe3cc4

wechat_upload15683040765d7a6bcccb4b5

wechat_upload15683040775d7a6bcda4feb
。。。。。
。。。。
。。。
。。

历时一周的改装工作到此结束,今晚把车搬下楼测试一下,速度很快,超过了哈罗,街兔,尤其是提速特别爽
wechat_upload15683050275d7a6f839654a

wechat_upload15683050265d7a6f82820bd
继航的话还行吧,卖家宣称能开50-60km,我今晚开了20km左右,电池电压从满电的54v降到51v
wechat_upload15683050285d7a6f84688dc

wechat_upload15683040785d7a6bce8c80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660一台,被偷了。辛好装了19元定位器成功找回。找回来之后立马改了遥控启动、电机电磁锁定、报警。只要 ...

电机锁怎么改的

楼主:
对了,卖家还送了个充电器
欧,不对,是送了个垃圾
wechat_upload15683052645d7a707060580

求推荐一个质量比较好,不要太贵的充电器
48v锂电池满电电压5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660一台,被偷了。辛好装了19元定位器成功找回。找回来之后立马改了遥控启动、电机电磁锁定、报警。只要 ...

我一般都把这辆车骑去学校,放在地下车库,没人敢偷的,不锁都没问题。
家楼下的车库有条固定的铁链

网友B:
话说 叮当出行倒闭了吗?倒闭了买一辆倒是挺不错的;这边大街上还有呀

网友:
充电器看这散热片的风格像是西普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 叮当出行倒闭了吗?倒闭了买一辆倒是挺不错的;这边大街上还有呀

汕头这边没有,哈罗的不敢拆,骑哈罗助力车去学校保安不让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 叮当出行倒闭了吗?倒闭了买一辆倒是挺不错的;这边大街上还有呀

早倒闭一段时间了。一倒闭就被一堆人抢着往家里屯,然后卖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卖家开的孔基本上都被我补上了
方案:控制柜的钥匙开关有2路独立的常闭开关(接触器)
打开钥匙的时候两路都 ...

这玩意。。。。速度也就20多,龟速!作为地铁口和家的接驳车了。电池确实耐用,是天能4810,半个来月一个月充电一次。对于充电器问题。。。。废品站随便找54.6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锁怎么改的

看板子上有lck和pwm,忘了是哪个,反正报警器带电机锁功能,接上就好了

网友:
我昨天240元人民币本地自取收了一个折叠踏板车,36v的18安时电池的,车况非常新,电池故障,上家修过,没修好,我到家拆了充电充很少一会就停车充了,跳过保护板也一样,拆开分解每组量个别3.6v左右个别1v左右,有一组本应3v左右的电池居然有负24v左右,对你没看错,是-24v,有电压无电流,表测可以,带载变0,断开负载还有-24v,经过一段时间拆出这组7节18650后后测就是0.几伏了,充电瞬间充满,断开即没电,电池变电容了,,仔细观察有一节表皮内有污渍,不仔细看看不出,表皮绝缘皮有轻微膨胀,我以为是泄压阀漏液造成的问题,结果泄压阀没问题,后来仔细看发现外壳负极附近的铁皮锈蚀了,从电池内向外喷电解液,以至于电池表皮被吹轻微膨胀,电芯是三星2600的,七并10串对没错,真三星真三星电芯,居然出了这种问题,铁皮壳腐烂真牛x,这就是这车没用多久就废弃的原因,上家没找到故障,他也拆修着,不过没修好哈哈,明天先平衡充其它电芯,再把我珍藏的三星同款电芯找出来做一组电池装进电池组内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速度也就20多,龟速!作为地铁口和家的接驳车了。电池确实耐用,是天能4810,半个来月一个 ...

我们这边废品站很少……

楼主:
淘宝找个高质量的充电器就像大海捞针。。。

网友C:
那人告诉我740之前坛友600多买的,我就没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人告诉我740之前坛友600多买的,我就没下手了

50元运费呢

网友:
这个还不如山地车呢?速度慢,冬天骑行更是像没穿衣服一样。还是骑山地车能锻炼一下身体。楼主年级轻轻的还是多锻炼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开的孔基本上都被我补上了
方案:控制柜的钥匙开关有2路独立的常闭开关(接触器)
打开钥匙的时候两路都 ...

看着不错,求包邮倒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废品站很少……

北京那也是,2018年后可去的废品站急剧减少。电动车充电器,主要是低价竞争,导致优质高价的卖不出去,实在想要好点的,可以买可调压调电流的工业电源适配器,或者通讯电源改可调的电动车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