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PHILIPS EB-Ci 1-2 36W / 1-4 18W 电子镇流器拆看

楼主(2019-09-13):
PHILIPS EB-Ci 1-2  36W / 1-4 18W 电子镇流器---有四种接法,拖动1~4根日光灯管。。。。。。

参考示意图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B:
此飞利浦是真飞利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感谢鼓励,中秋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飞利浦是真飞利浦

中秋快乐,看着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感谢分享。

中秋快乐,做工还行。

网友D:
飞利浦终于舍得上点好料放在入门级的镇流器上了,早干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利浦终于舍得上点好料放在入门级的镇流器上了,早干嘛去了

这款还不错,不知能用几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款还不错,不知能用几年。。。。。。

设计寿命四万五千小时,灯管开关次数六千次

网友:
这个芯片 是不是带预热启动的呢? 懂的师傅麻烦说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设计寿命四万五千小时,灯管开关次数六千次

师傅 那个欧司朗的话设计寿命是不是5万,开关次数多少次呢? 开关次数主要是损耗什么部件呢? 是启动电容么? 假如定期更换新的启动电容易损件的话 能不能更长寿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师傅 那个欧司朗的话设计寿命是不是5万,开关次数多少次呢? 开关次数主要是损耗什么部件呢? 是启动电容 ...

开关次数是灯管,不是镇流器只能开关这么多次。
就是一根灯管至少让你开关五万次不会对灯管造成任何影响。

网友:
我手上有环球迈特的电子镇流器,带程序启动的,启动的时候电流30多个毫安正常后再加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