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镍氢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9-09-13):
这个充电器店家说不是智能充,但是用起来感觉还像是智能的,懂行的坛友给看看
充电电池必须是偶数的,放两节电池的话需要放在变压器下边的两个槽,充电时指示灯变红,充电完成指示灯熄灭
如果放到有镂空的两槽,直接显示绿灯了
店家说自己计算充电时间,容量除以一百乘以1.5
实际用起来充电红灯熄灭,整个充电器就不怎么发热了,时间比计算时间要短

网友:
算不上智能,但也不是傻充。背面应该是个运放芯片控制充电电压。

网友:
已经算可以了,也够用了,
以前有个南孚环高充电器,就不会停充,长时间放着会电池过热,只能估计时间充电,
但是有些电池有电,有些没电的电池放一起混充,或者未用光的电池充电,就估计不准时间了
所以后来买了个智能充电器。

网友A:
估计就是一块LM324/339之类芯片做电压比较器,判断充电电压达到设定值后转灯,不是智能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一块LM324/339之类芯片做电压比较器,判断充电电压达到设定值后转灯,不是智能型的。 ...

充电红灯,到一定时间灯就灭了,然后充电器也不那么热了,灯灭了也不会停充吗

网友:
这种充电器相当不错了当电池电压达到IC设定电压时,自动转入低电平中断输出。应该还有一定的涓流充电效果。充电时,电池容量决定充电时间。

网友(2020-07-17):
半智能充吧,不算完全智能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