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德力西 DZ47LE 漏电保护 断路器

楼主(2019-09-13):
旧断路器拆下,
32A这个级别貌似没有芯片,断路器推测是2010年生产,目前工作正常,雷雨天有一次误动作。

跟现在没芯片的电路是几乎一样的

网友A:
看做工还不错,这种应该耐用些,专用芯片的见过几次坏的,反倒这种老式可控硅的,只要是名牌的还很少有坏的,我还有个二三十年了还好好的

网友B:
没芯片的可能是假的,没芯片的可靠性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芯片的可能是假的,没芯片的可靠性差点。

购买的渠道很稳妥,假的的可能性比较小。。。

德力西貌似漏电模块是1.5P宽度的,很多是不带芯片的。
特点是电流路径穿过检测线圈两次。
电流路径太粗穿过一次的型号,可能使用芯片的。

这种没芯片的,理论上可靠性计算的话,能好点(元件少),但抗干扰能力就靠小电容的,没办法做更高级的抗干扰。。。

网友C:
雷雨天动作是因为有过压保护,不是误动作。

网友D:
芯片别名叫集成电路,就是把好多二极管,三极管等做一起了,在体积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分立元件更耐用,漏保基本原理是检测两根线的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雷雨天动作是因为有过压保护,不是误动作。

过压的型号几乎没有生产,带过压保护型号是DZ47LE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还不错,这种应该耐用些,专用芯片的见过几次坏的,反倒这种老式可控硅的,只要是名牌的还很少有坏的,我 ...

都有可控硅的,只不过有的带芯片,有的没有,10mA的都带芯片的。。。

电源负载接反了,或者触点黏连,动作一次就烧。。。跟电路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别名叫集成电路,就是把好多二极管,三极管等做一起了,在体积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分立元件更耐用,漏保 ...

不记得谁跟我说过专用芯片一般带有移相抵消、延时和反时限等功能,分立元件的一般没有。
不过对家庭用户来说,这些功能属于锦上添花,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压的型号几乎没有生产,带过压保护型号是DZ47LEG

线路板上那个圆片我看像271.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有可控硅的,只不过有的带芯片,有的没有,10mA的都带芯片的。。。

电源负载接反了,或者触点黏连,动 ...

是的,老式的一般是一个到两个可控硅和整流电路组成的检测控制电路,新型的很多是专用芯片控制,灵敏度可以做的高些,不过,我还是喜欢纯机械式的漏电保护开关,更稳定更耐用些

网友(2020-11-23):
型号应该是DZ47L,电磁式漏电保护开关,零线断开也能起保护作用,而电子式的则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