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温柔拆一颗21年前生产的MCS-51单片机,型号89C2051,高清无码芯片图让你好看

楼主(2019-09-13):
首先祝大家月饼节阖家团圆!--------------------
上次的20年前的数字钟不是坏了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501
原因是显示用的89C2051挂了就是它

这颗单片机是Atmel的产品,1998年11月出生,卒于2019年,享年21岁

89C2051简介

双列直插塑料封装(DIP)
底面还有激光打印标志

这里有个模具标,菲律宾封装

温柔拆解就是浓硝酸腐蚀,具体过程详见偶拆TF卡的帖子,这次略过腐蚀出来的芯片

很小的一片哈

粗略量下尺寸
长3mm

宽2.5mm

厚0.4mm

上近摄镜,看特写

边上的都是邦定丝(就是芯片与封装管脚互联用的,超声波焊接)
看颜色肯定是金子,现在便宜的都用硅铝丝,大电流用铜丝还没普及

换大倍数的近摄镜

可以清楚一点了

偶知道大家肯定看得不过瘾,因为偶也不满意
换高倍平台
先全局,大概放大20倍左右

更大倍数看局部
左上

右上

右下

左下

偶推测的芯片布局

之前金丝看不清楚
现在放大看,是不是更有满足感?!
好希望都是金条

再看芯片背面
看着这些划痕了么,这是硅棒切片产生的

顺便精测一下尺寸,如图

好了高清大图也展示完了
偶依然没看见芯片烧的位置,按以往经验应该能看到,估计是电流不大,烧蚀不明显
现在MCU的线宽小了,芯片应该更小,有空再拆个ECU用的车规级MCU来看看

欢迎围观、指点,谢谢!

网友:
金线金线金线

网友A:
这个标是菲律宾PHILIPPINES,不是飞利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是菲律宾PHILIPPINES,不是飞利浦。。。

偶的英语呀!这下出糗了
马上改

网友B:
第一次看到2051的芯片,估计现在的产品要比这个小多了吧

楼主:
嗯嗯嗯,都是金线,这下金戒指有望了

网友C:
这是好东西 拆了浪费了

网友D:
怎么拆的拆这么漂亮?要有显微镜会壮观很多

网友E:
最后是什么设备?

网友:
金线我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2051的芯片,估计现在的产品要比这个小多了吧

嗯嗯,现在线宽小了,同样功能的芯片肯定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好东西 拆了浪费了

它挂了,拆了它发挥余热

网友F:
谢谢分享。。。。。不是说芯片烧录时,灌了一大堆的0和1进去吗?怎么一个也没看到?

网友:
清晰度还可以再高点

网友:
正方形的,非要整成长方形的,是为了脚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拆的拆这么漂亮?要有显微镜会壮观很多

用酸腐蚀的,所以干净
显微镜灰多,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不是说芯片烧录时,灌了一大堆的0和1进去吗?怎么一个也没看到? ...

你没看楼主用弄硝酸处理了吗?0和1全都溶解毁掉了!据说郭嘉安全部门都是用这种方法来销毁敏感设备中的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后是什么设备?

一台带摄像头的低倍光学显微镜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酸腐蚀的,所以干净
显微镜灰多,效果不好

我说怎么那么干净那,金线留着打金戒指

网友:
像是一个排列整齐的居民小区,金条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