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IC卡门锁和通用的机械门锁那种更安全

楼主(2019-09-13):
请各位能工巧匠高手参谋参谋,我想给入户门加一个电动插锁,准备用钥匙扣那样的磁卡开门,不知道这种楼道门、门闸机常用的此卡钥匙是否安全,与普通常见的机械锁具想相必那种更安全些。

网友A:
我也有这种想法,不知道这种芯片卡的安全性怎么样?

网友:
树大都招风

网友:
都有弱点,不同而已!

网友:
电子芯片卡也能用钥匙开,毛利还高  前几天我家修锁,找了师父开始推销电子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种想法,不知道这种芯片卡的安全性怎么样?

我的想法就是原有的机械锁不改动,另外加一个电插锁,如果离家时都上锁在家时只用机械锁就好,原本想用PT2262/2272那种遥控的,但感觉那个遥控器太大了不好携带而这种钥匙扣就小很多。

网友B:
都不算安全,通用的东西都有破解的,不怕麻烦自己设计的可以保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就是原有的机械锁不改动,另外加一个电插锁,如果离家时都上锁在家时只用机械锁就好,原本想用PT ...

我就是这样的。原门另加一个电插锁。还是建议用遥控器,遥控器也可以买到体积小的。

遥控器在门外无设备外露,小偷撬开机械锁,也开不了门,会困惑的,这样安全的多。

装个刷卡机在外面就是告诉小偷有电插锁,而且刷卡一体机,拆开,然后把线拔掉,电插锁就废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算安全,通用的东西都有破解的,不怕麻烦自己设计的可以保密

我最近也是想玩那个RC522模块,于是想起来这个用途,但我只会改程序不会编程序,自己加密啥的怕是玩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这样的。原门另加一个电插锁。还是建议用遥控器,遥控器也可以买到体积小的。

遥控器在门外无设备 ...

你说的情况还真是个问题,但是我没有找到体积小的遥控器,其实控制一个开关只要一个键的就可以的。

网友:
我的想法是在原锁上加一个减速电机驱动防盗门室内反锁装置,刷卡感应线圈安装在室外门铃开关内部,这样是不是安全些

网友D:
电子的坏了自己都进不去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的坏了自己都进不去了。怎么办。

也是个问题,这方面的问题也是影响电子、电动锁具应用的软肋,而那些具有用钥匙紧急开锁的锁具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买个瑞士的门锁,弄个钥匙挂脖上,还可以当项链,同时记住密码,一般开锁的都打不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子的坏了自己都进不去了。怎么办。

用电磁锁或者电插锁的话,都是断电开锁的。

所以要隐蔽安装,一般小偷想不到需要断电。

作为屋主,实在开不了了,可以把电闸拉掉就行。

如果你怕小偷拉电闸,那就上UPS系统。作为屋主,拉掉电闸之后,等待数小时,UPS电用完之后,就解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磁锁或者电插锁的话,都是断电开锁的。

所以要隐蔽安装,一般小偷想不到需要断电。

这绝对是一个好办法,也可以在门的底部难以查找的地方开一个1mm的微孔弄一个开关或触点,以备不时之需,希望各位对此方法提些建议

网友:
这玩意,防君子不防小人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电磁锁或者电插锁的话,都是断电开锁的。

所以要隐蔽安装,一般小偷想不到需要断电。

断电开锁太不安全了。防君子不防小人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电开锁太不安全了。防君子不防小人也。

怎么不安全?就算银行金库也是断电开锁。

关键是供电有安全保证。

网友(2020-05-02):
传统叶片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