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120)---SIM800L四频GSM模块

楼主(2019-09-13):
37款传感器与模块的提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其实Arduino能够兼容的传感器模块肯定是不止37种的。鉴于本人手头积累了一些传感器和模块,依照实践出真知(一定要动手做)的理念,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这里准备逐一动手试试做实验,不管成功与否,都会记录下来---小小的进步或是搞不定的问题,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二十: SIM800L GPRS 转接板GSM模块 microSIM卡带天线4频通讯模块
Core boardSUNLEPHANT(arduino电话模块)-SIM800L四频GSM / GPRS分线模块

楼主:
芯讯通
芯讯通无线科技有限公司(SIMCom Wireless Solutions)作为日海智能(深股002313)控股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M2M模组及解决方案供应商。自2002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提供GSM/GPRS/EDGE,WCDMA/HSPA/HSPA+,CDMA 1xRTT/EV-DO,LTE,LTE-A,5G,eMTC(CAT-M1) ,NB-IoT,Smart无线蜂窝通信以及GPS/GLONASS/BEIDOU卫星定位等多种技术平台的模组或终端级别解决方案。率先在2019年推出全球首款5G模组SIM8200EA-M2系列并通过实网信号测试。

楼主:
SIM800L是一种完整的LGA型四频GSM / GPRS解决方案,可嵌入客户应用中。SIM800L支持四频850/900/1800 / 1900MHz,可以低功耗传输语音,短信和数据信息。它的尺寸为15.8 * 17.8 * 2.4 mm,可满足客户设计的纤薄和紧凑的要求。

楼主:
Mini GSM / GPRS分线板基于SIM800L模块,支持四频GSM / GPRS网络,可用于GPRS和SMS消息数据的远程传输。
该板具有紧凑的尺寸和低电流消耗。采用省电技术,睡眠模式下的电流消耗低至1mA。
它通过UART端口与微控制器通信,支持包括3GPP TS 27.007,27.005和SIMCOM增强型AT命令的命令。
工作电压:3.5~4.2V
四频850/900/1800 / 1900MHz
使用任何2G SIM连接到任何全球GSM网络
使用耳机或外部8扬声器和驻极体麦克风拨打和接听语音电话。
发送和接收短信。
发送和接收GPRS数据(TCP / IP,HTTP等)。
扫描和接收FM无线电广播。
引出蜂鸣器和振动电机控制端口。
AT命令接口,具有“自动波特率”检测功能。

楼主:
描述:
Mini GSM / GPRS分线板基于SIM800L模块。它支持四频GSM / GPRS网络,GPRS可用于远程传输和SMS消息数据。它广泛用于网络,智能家居项目等。

主要特点:
●四频850/900/1800 / 1900MHz
●使用任意2G SIM连接任何全球GSM网络
●发送和接收短信
●数据发送和接收GPRS(TCP / IP,HTTP等)
●扫描和接收调频广播

3G PCB天线:
●线长:14.00CM
●适用于SIM800L GSM模块/ Arduino SIM900 GPRS
●频率:780 - 960MHz,1710 - 2170MHz
●输出阻抗:50欧姆
●扩展接口:IPEX

楼主:
模块型号:SIM800L(新模块,性能超过SIM900/M590)
工作电压:3.7~4.2V(电流峰值1A,请做好处理)
支持网络: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以及全球四频网络
模块尺寸:2.5cmx2.3cm
串口为TTL串口,可以与单片机直接链接。不需要MAX232
模块上电自动开机,自动寻网
板载一路信号指示灯(有信号慢闪,无信号快闪)
尺寸小 ,没有比此模块更小的GSM模块了
供电可以用锂电池直接供电,也可以用5V供电,如下图:

楼主:
模块电原理图

楼主:
只有联通最小规格的MIS卡

楼主: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二十: SIM800L GPRS 转接板GSM模块 microSIM卡带天线4频通讯模块
项目:使用Arduino与SIM800L进行交互
SIM800L模块与Uno:
VCC—— 3.3V
GND——GND
TXD—— D8
RXD—— D7
*/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SIM800 TX is connected to Arduino D8
#define SIM800L_TX_PIN 8

//SIM800 RX is connected to Arduino D7
#define SIM800L_RX_PIN 7

//Create software serial object to communicate with SIM800
SoftwareSerial serialSIM800L(SIM800L_TX_PIN,SIM800L_RX_PIN);

void setup() {
  //Begin serial comunication with Arduino and Arduino IDE (Serial Monitor)
  Serial.begin(9600);
  while(!Serial);

  //Being serial communication witj Arduino and SIM800
  serialSIM800L.begin(9600);
  delay(1000);

  Serial.println("Setup Complete!");
}

void loop() {
  //Read SIM800 output (if available) and print it in Arduino IDE Serial Monitor
  if(serialSIM800L.available()){
    Serial.write(serialSIM800L.read());
  }
  //Read Arduino IDE Serial Monitor inputs (if available) and send them to SIM800
  if(Serial.available()){
    serialSIM800L.write(Serial.read());
  }
}

楼主:
发送“AT”命令没有反应,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
没试过,看看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顺序:SoftwareSerial serialSIM800L(SIM800L_TX_PIN,SIM800L_RX_PIN); 官网的顺序是SoftwareSerial mySerial (rxPin, txPin)。

楼主:
后来尝试将VCC降至不超过4.4V,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二极管,不过依旧是通不过AT模式的测试。接线图如下所示:

楼主:
实验三天了,一直不能通过AT测试,不能响应AT命令
能用的2G卡没地方找了,实验使用的是联通4G 卡,走2G网络,不知是否可行?无法验证......

网友:
确认对好了波特率

可以给模块reset一下

使用 USB给arduino同时供电,不够电的。800L 瞬间会超过1A电流要求的。

有一块这模块,试一下,稳定没有800C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