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工控主机 并且提出问题

楼主(2019-09-13):
拆了一个小的工控主机
cpu是D525 的,功耗比较低
以前做的是下载机  装的 win xp 系统,比较好用。
现在想玩一下 ‘

软路由和黑群晖

发现网口只有一个,故拆机  寻求解决方案:

一、发现主板上 写 lan 1   lan2,莫非本来就支持双网口,只是厂家太小气了吗?

还有 第二个网口的排针

lan 2的针脚定义:

板子的背面和芯片 :

芯片是:REALTEK    RTL81110L
请教大神:是不是支持双网卡?把单层网口,换成双层,能行吗?

继续观察主板发现有  minipci-E  接口,但是没有焊接插座

问题2:直接焊上插座可以吗? 这个接口能用起来吗?

非常感谢

网友:
缺少相关元件,得补齐了才有可能。

网友A:
双网口,还需要加装网卡芯片,PCIE基本可以装座子就可以用,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工控主机板有两个版本的,一个是单网络接口的就是图中的。还有一个就是双网络接口的

网友:
可以的,这板子就这这样设计的,不过好像记得一个是走PCI接口的百兆的,一个是走PCI-E接口的千兆的

网友B:
元件补齐也没有多大用处!BIOS程序编写已做限制!

网友:
焊上去不一定能用,一个是网口周边有可能精简了贴片元器件,第二个是bios固件里没有给定义,不一定能驱动,还是别折腾了,焊接不小心搞不好把别的电路也搞坏了,老老实实的插个USB网卡得了

网友:
单网口一样可以群辉软路由,请到B站搜一个叫司波图的UP主,他的视频就可以为你答疑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网口,还需要加装网卡芯片,PCIE基本可以装座子就可以用,

先谢谢大神回复,那就买个pcie插座,焊上去试试。 pcie 貌似也可以装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网口,还需要加装网卡芯片,PCIE基本可以装座子就可以用,

请问网卡芯片 加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件补齐也没有多大用处!BIOS程序编写已做限制!

请问pcie呢?

网友C:
应该不行,一般都是把芯片也省略了的,上个主板全图看看有没有第二网卡芯片位置。
买个USB网卡一般也可以做你说的两个功能。

网友:
单网口也没问题啊,没必要折腾,没点水平折腾不好。LEDE有教程的,都可以实现

网友:
没看主板上空了很多元件吗?!
得补齐才行!没有那些专用的元件吧?!

网友:
焊上去,一试便知。

网友:
估计BIOS做了限制
你主板MINIPCIE口1.5V没接 保险起见红圈那里量一下是不是1.5V
最好把MINIPCIE接口定义电压都量一遍

网友:
不只是需要硬件,还需要软件配合~

网友D:
这个应该不是双网卡设计,没有焊接的排针应该是用来利用排线把网口前置或者与交换机模块连接的一种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不是双网卡设计,没有焊接的排针应该是用来利用排线把网口前置或者与交换机模块连接的一种设计 ...

确实没有找到 第二个网卡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行,一般都是把芯片也省略了的,上个主板全图看看有没有第二网卡芯片位置。
买个USB网卡一般也可以做 ...

没有第二块 网卡芯片,只有一个,悲催了,估计只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