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电池过放无法充电,不拆机如何修复?

楼主(2019-09-13):
一台智能手机,内置电池不能拆卸,每次电量剩15%有提示就及时充电的,昨晚发现电量剩5%时才手动关机,再充电屏幕无任何显示了,也不能开机了。
大概率确定是电池过放保护了,需要激活,以前用那种直板机时也遇到过,直接取下电池用万能充就可以激活,或者换块电池即可。
现在这个手机是内置一体电池,虽然本人也可以拆机,但是还想着卖掉旧机换点零花,有过拆机就不值钱了。
求问,不拆机如何激活?
如果拆机了,电池若没有触点,用排线插口如何激活电池?
谢谢大神。

网友:
还有百分之五关机的,应该没过放

网友:
5%电量有可能会强制关机,不同手机的设定值不同,但是还没到过放的程度。
你先接充电器放置一段时间,如果屏幕不能恢复显示,也没有充电界面,那就必须得拆机检查了

网友:
先插电2个小时。。你会发现奇迹

网友:
你这种一般插充电器几十分钟可能就行了。如果不行,可以尝试不停的连续插拔十几次。如果还不行,多数电芯可以通过一个比5V高(一般6-8V)的电压串联一个几十欧的电阻直接连接电池正负极几分钟来强制充电的,有些保护板是不行的。

以前的电池有个贴纸的,贴纸能检测是否进水,撕开这个贴纸,下面两个直接连接电芯正负极的触点,现在的电池好像没了。

网友:
一直插着充电器,过.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
插的动作要快,趁保护板不注意的时候插。

以上是说笑,用到5%才充电不会过放的,应该是别的问题,碰巧在你用到5%充电的时候出现,才让你误会是过放了。

网友:
一直插着充电器时间长一点看看。

网友:
一般一直插着充电器,过一个小时就好了,我的手机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