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充电器给加保护板的18650电池充电可以吗

楼主(2019-09-13):
无意中找到一个老式手机充电器,输出8.5v/230ma.
自己做了一个放18650电池的底座加了一个手机电池上的保护板。

想把充电器的两个线接到保护板上,有高手告诉我这样有问题吗?

楼主:
不知道行不行没接线,网上搜索有说可以的,也有说不可以的。

网友A:
两节串联充吧,两节8.4v过充到8.5v咱也不怕啊,这么高的电压充单节,估计你的保护板都拒绝工作,18650爆了威力不小,安全第一。找个正规专用充电器或者1块来钱的4056小板子也好啊。

网友B:
输出8.5v/230ma的手机充电器,想给即使有保护板的18650充电,问题也多多。
1、充电时,充电器的输出电压被钳位在4.2V及其以下,相当于充电器严重超负荷(实际输出电流可能远超230mA),充电器应该会发热严重,很容易被损坏。
2、230mA的充电电流对18650电池来说,太小了,充电时间将长达10小时以上。

网友C:
楼主先用这个万能充接别的锂电池充电测一测电压,摩托罗拉A760用的电池也是4.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节串联充吧,两节8.4v过充到8.5v咱也不怕啊,这么高的电压充单节,估计你的保护板都拒绝工作,18650爆了 ...

手机保护板接两个18650不会烧了吧,18650电池3.7和原来电池一样大。4056我查了下输入5V。
根据你的建议我应该换个充电器。
手机充电线剪断找出正负极用手机充电头充电,直接焊接到保护板正负极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8.5v/230ma的手机充电器,想给即使有保护板的18650充电,问题也多多。
1、充电时,充电器的输出电压被 ...

我在找个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用这个万能充接别的锂电池充电测一测电压,摩托罗拉A760用的电池也是4.2V的 ...

不接电池4.2V,找了个手机电池充电测量2.9V,电流290ma。应该可以冲电感觉要冲时间太长

网友D:
8.5v感觉是两节串联充电的,4.2+4.2充满差不多,不然单节电压太高了。另外,建议还是搞一片4056吧,便宜又好用,你这个电流太小了,充起来也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8.5v感觉是两节串联充电的,4.2+4.2充满差不多,不然单节电压太高了。另外,建议还是搞一片4056吧,便宜又 ...

一开始忘了测量待机电压了,今天测了4.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用这个万能充接别的锂电池充电测一测电压,摩托罗拉A760用的电池也是4.2V的 ...

今天接好了,按你说的充电时间应该有点长。能用就可以手电筒有备用电池了,嘿嘿

楼主:
根据五楼朋友的建议做了几个测试,根据充电到3.9v变绿灯,直接接线冲上。

楼主:
下次改东西我还是先吧数据都测试全了,朋友们直接给建议。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就用那个现在的智能手机的充电器,你电流太小了。不行的。保护板只要质量好,能正常工作,就没问题。

网友:
找个不要的充电宝的板子直接上,充个4节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