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酷开55寸TV

楼主(2019-09-13):
电视是背光保护,历时好几天,先买的灯板换了无果,拆屏修灯条,左侧灯条坏了一个灯珠,短接后,有三分之一不亮,买灯条今天到了,上机还是有三分之一不亮,才发现灯条插线的插头有一根被顶出,怼回去,查好,全亮了,估计我修的灯条也能用,有新的旧的就不要了,电视太大,拆屏组件需要2个人抬,注意防尘,戴手套注意指纹,过程只能偶尔拍个图了,这电视跟sky……某款一样,无线部分有标,里面的软件有些也是创维定制的带图标

网友:
背光驱动坏了

网友A:
换灯板之前应该可以先测电压是否正常吧

网友:
感觉比米4a55的强

网友:
这个是不是要吸盘才能搞

网友:
这个错误够低级的,但是却经常有人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灯板之前应该可以先测电压是否正常吧

供电正常啊,但是灯电压点亮的时候很短就保护了,没法测量啊

网友:
楼主没有点灯器吗?太大意了,应该先买个点灯器明确故障,轻易不要拆屏,大屏幕拆屏风险很高,稍不注意就破屏报废

网友(2020-06-26):
以前好几次差点想买的液晶电视机,最好还好没出手了!!

网友:
做工很一般了,只是透明而已,哈哈

网友:
家里有台42寸的酷开,有那么几天会不定时的死机,扔掉舍不得,留着很鸡肋。从此不敢碰酷开的机子。这次新家都买的小米。

网友:
我也不得碰小米

网友:
现在狠命的吐槽,智能电视的内存还是2+8内,为啥不能加大一点。

网友:
我家的也有创维背光保护,过保了 200大洋搞好

网友(2024-02-16):
看看,学习下,维修经验很重要的

网友:
手里有个酷开小企鹅,智能系统几乎卡到不能用,后来坏了,没想到三方的板子直接把安卓给砍掉了,现在搭配机顶盒使用,几乎是秒开机

网友:
高手,学习了,留存备用。

网友:
能自己抬屏,都是胆大心细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