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主控2246xt,无法找到对应flash求帮助

楼主(2019-09-13):
换了好多2246xt
无法发现flash
换2246en识别正常
SanDisk,128 Gbit (16K page),SDTNSGAMA-016G(Toggle)_1TB

问下可以用2246en量产2246xt的芯片吗?
求工具
注ssd现在好用,偶尔出现不认盘,想量产下

上图
主控和flash

网友A:
有2246xt针对这个颗粒的专用工具,找一下。能等的话,节后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2246xt针对这个颗粒的专用工具,找一下。能等的话,节后发你。

有版本号或关键字吗,我自己先找下

网友:
A72=Sandisk,1Tbit,SDYNSGDPM-128GIR
Sandisk,1Tbit,SDYNSGDPM-128GIR=45,3C,95,93,7A,51,1,16,1280,04096,0256,04212,03972,02000,02,02,04,2,42,15,0,05,FF,11,0000,A2,00,20,20,20,25,10,00,36,00,00,00,10,1C,40,2,0,02,04,06,FF,03,00,3,05,01,02,FF,11,01,00,00,00,00,77,77,66,66,0000,
把ID最后一位改成D1直接开

楼主:
是在这里添加吗
id最后一位怎么改在哪里@s645s645

网友:
ssd现在好用,偶尔出现不认盘

想不明白,不认盘就是不认盘,怎么会偶尔不认盘呢?
我想,可能不是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2246xt针对这个颗粒的专用工具,找一下。能等的话,节后发你。

山东威海的朋友,帮下忙,发个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这里添加吗
id最后一位怎么改在哪里@s645s645

就是把51改成D1就直接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