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问个洛铁头的问题,不懂困扰我好久了

楼主(2019-09-13):
楼主是做耳机喇叭的,现在工厂用的洛铁头有2元的两天用一个,5元的DBL 3-4天用一个,每个头子可以焊12000个点,头子都被腐蚀有洞了,要不然就是尖太细了,温度跟不上
前几天听朋友说白光头二手的都比我现在用的国产好用,淘宝 闲鱼看了看新的40-50一个,旧的有的也卖45 有这么贵吗?根据我的情况大家说该用哪种头子,主要是耐用,省钱,让工人不用频繁换洛铁头, 型号是900,m-t-b

我用的就是936恒温焊台,工厂要大量连续焊接,温度不高不行。大家推荐推荐

网友:
买一个试试就懂了,白光确实好用,质量就不知道够不够你用的了

网友:
温度要调合适,太高了寿命就短,

网友:
是不是温度高了头子都烧氧化了,山寨936那种半截的头子温度调的合适能用蛮久的啊

网友:
估计工厂用,最好要求恒温烙铁,要不长时间工作,头子容易氧化

网友:
这种使用强度,必须恒温烙铁。效率高还省电。一个头子焊12000个点其实也不少了。要便宜,就看能不能找到便宜的进货渠道。用量大,价格可以谈的吗。白光是好用,但是性价比不一定高。

网友A:
工厂满负荷焊接的,不建议用一体式的白光T12,这个要整根芯一块换掉的,建议用高频烙铁,升温和回温都很快,不比T12差,烙铁头也就几块钱一只。

网友:
900M-T-B烙铁头介绍

900M-T-B烙铁头适用于所有936焊台
特点:
B型烙铁头无方向性,整个烙铁头前端均可进行焊接。
在350℃使用在6万个焊点左右
用于元器件的焊接和电子产品的反修
镀铁层晶体结构细密,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从而使烙铁头的使用寿命更长
跟进口烙铁头相比有更高的性价比
通过SGS检测

看产品介绍,这头子可以焊接6万点的,你的怎么才1.2万?温度太高?不是正规产品?

网友:
烙铁头温度高,发热氧化得厉害,在工厂里用算是高耗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厂满负荷焊接的,不建议用一体式的白光T12,这个要整根芯一块换掉的,建议用高频烙铁,升温和回温都很快 ...

我用的就是936焊台 头子5块一个我都觉得贵了,现在就是感觉头子不耐用 2天就焊出洞了

网友:
白光不错就是价格高点

网友:
99年左右买的3块钱的内热30瓦电烙铁现在还有使用,但像楼主这三两天就一万二的,到现在我那个都达不到这个数量,这一天就好几大千个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