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CL液晶电视机无声音问题

楼主(2019-09-13):
TCL液晶电视机无声音,原来也出现过,当时是保修期维修。现在又出现问题。用U盘播放视频是有声音的,用HDMI和AV线又没有声音,简单拆开看,,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A:
主控换过?简单点换主板吧

网友:
估计要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换过?简单点换主板吧

购买了新主板,故障一个样子,奇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购买了新主板,故障一个样子,奇怪了

把板子退了吧,主板上是不是某个电压三端IC坏了?

网友C:
查TPA3113功放,这是6瓦的数字功放,但是看见里面那么乱我不想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板子退了吧,主板上是不是某个电压三端IC坏了?

算了,买才50多,还有扣百分3.加上运费,还是留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TPA3113功放,这是6瓦的数字功放,但是看见里面那么乱我不想修了!

看的网络上有介绍的文章,也是说这个问题,但是不可能2个主板都一样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