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新买的世达棘轮螺丝刀,原价79的99价39元入手

楼主(2019-09-13):
新买的世达棘轮螺丝刀,原价79的99价39元入手,设计还是很不错,珠子卡扣,卡上后不是很紧,家用没问题。39的价格还是可以,79的价格就有点不值了。

网友:
我是最喜欢这种结构的螺丝刀,换头容易,

网友A:
39怎么买的呢,一直想买这款。

网友:
前几天还想买南旗22合1忍住了

网友:
楼主哪里能买到啊,没有看到这么便宜的哦

网友B:
我也想买这款,没有找到39的价格

网友C:
99买的前年,你居然39能买到,人民币升值这么腻害

网友D:
同店同价入
正在考虑退货不退货
说说缺点
不能通用6.3的批头,只能用随机这几颗,丢失了就over了
配重有问题,不把批头装进尾巴头重脚轻,全部装满又太重了对一把手动工具来说,

要不是看见盒子上印制的台湾制造昨天就申请退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9怎么买的呢,一直想买这款。

世达旗舰店99的价格,前半小时半价,现在没活动了,等双十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99买的前年,你居然39能买到,人民币升值这么腻害

世达旗舰店,9月9活动价前半小时半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买这款,没有找到39的价格

9月9旗舰店前半小时半价

网友:
79 入的是不是被你鄙视了啊  //////

网友E:
外形、结构都不错,配套批头也不少,但各种接口尺寸太另类了----7/16的薄壁双翼套筒,适配5/16和4/16(1/4)的批头,难得1/4尺寸的批头又是带弹簧珠子的,这是成心为了不与别家兼容通用吗?
一直想买个适配1/4吋常用批头的的棘轮手柄,但没有碰到合适的,前期有坛友推荐30元牧田,就入手一把先用着。反正不缺批头,除了有点笨重,总体还算满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同店同价入
正在考虑退货不退货
说说缺点

1/4'批头不就是6.3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1/4'批头不就是6.35吗?

又翻出来摆弄了一下,修正一下描述
螺丝刀套杆没有磁性,批头放进去头朝下用会掉
另外手上都是5cm长的批头,太短了。如果是10cm以上的6.35还是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形、结构都不错,配套批头也不少,但各种接口尺寸太另类了----7/16的薄壁双翼套筒,适配5/16和4/16(1/4 ...

同款同价,好用

网友:
我看了 但我有24合一 够用了

网友:
我买了,这货真的不推荐,最不好的就是很重很重,然后容易生锈,最主要还没有通用批头配

网友:
39+1 缺点就是用起来觉着不怎么顺手,还有批头的问题也是